灯控开关的接线方法

楼主(2024-08-15):
网上接了和单子,这是接开关的位置,按照颜色接线,应该什么样子开关,有点搞不懂!坛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你都不看一下灯那头有什么线???

------------------

网友A:
按一般习惯,红线为火线,黄线为灯线或被控电器进线,蓝线为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般习惯,红线为火线,黄线为灯线或被控电器进线,蓝线为零线。

两根红线,三根黄线的应该为几开几控的开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根红线,三根黄线的应该为几开几控的开关呢?

那是两路灯吧

网友:
图1大致为
2个五孔 插座
1个2开双控 或者1开中途
图2-3
1开双控

网友:
断了电随便接~~~

网友:
第一张图里左侧盒里两根红线为火线,有两根黄线为零线,另外两根黄线应为地线。左盒与中间盒应接插座儿,右盒应接开关。右盒红色为火线,黄色为控制线,蓝色为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一般习惯,红线为火线,黄线为灯线或被控电器进线,蓝线为零线。

以前装修的师傅也是这样对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