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TM1640共阴极wifi时钟arduino代码

楼主(2024-08-15):
  又搞了一块电动车显示屏,ic是TM1640,2线驱动,不同于前改TM1629A的3线驱动

--------------------------

arduino代码如下
  • #include <ESP8266WiFi.h>
  • #define NTP1 "ntp2.aliyun.com"
  • #define NTP2 "ntp1.aliyun.com"
  • #define NTP3 "ntp3.aliyun.com"
  • struct tm timeinfo;
  • const char* ssid = "abc";  //改SSID
  • const char* password = "abc";  //改password
  • const size_t MaxString = 15;
  • char oldTimeString[MaxString] = { 0 };
  • char newTimeString[MaxString] = { 0 };
  • char oldTimeString1[MaxString] = { 0 };
  • char newTimeString1[MaxString] = { 0 };
  • byte tm_buffer[16] = { 0x00 };
  • int tm_wday, ww, hour, minute, second;
  • const unsigned char tm_digit[13] = {
  •   0b0111111, 0b0000110, 0b1011011, 0b1001111, 0b1100110,  // 0-4
  •   0b1101101, 0b1111101, 0b0000111, 0b1111111, 0b1101111,  // 5-9
  •   0b0001001,                                              // 10 test
  •   0b0000000,                                              // 11  test
  •   0b0000001                                               // 12  灯 or M
  • };
  • int tm_dio = D6;  // D6  nodemcu ESP8266 // 1 tx  esp01-s
  • int tm_clk = D7;  // D7                  // 3 rx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   startSTA();
  •   setClock();
  •   init(4);  //0-7 亮度
  • }
  • void loop() {
  •   setClock();
  •   int sec_ge = second % 10;
  •   int sec_shi = second / 10;
  •   int hour_ge = hour % 10;
  •   int hour_shi = hour / 10;
  •   int min_ge = minute % 10;
  •   int min_shi = minute / 10;
  •   TM1640_start();
  •   tm_sendByte(0xc0);
  •   tm_sendByte(tm_digit[sec_shi]);   //秒十
  •   tm_sendByte(tm_digit[sec_shi]);   //秒十
  •   tm_sendByte(tm_digit[sec_ge]);    //秒个
  •   tm_sendByte(tm_digit[sec_ge]);    //秒个
  •   tm_sendByte(tm_digit[hour_shi]);  //时十
  •   tm_sendByte(tm_digit[hour_ge]);   //时个
  •   tm_sendByte(tm_digit[min_shi]);   //分十
  •   tm_sendByte(tm_digit[min_ge]);    //分个
  •   tm_sendByte(tm_digit[ww]);        //星期
  •   tm_sendByte(tm_digit[12);        //灯
  •   tm_sendByte(tm_digit[12);        // M
  •   TM1640_end();
  • }
  • void tm_sendByte(byte data) {
  •   for (int i = 0; i < 8; i++) {
  •     digitalWrite(tm_clk, LOW);
  •     digitalWrite(tm_dio, data & 1 ? HIGH : LOW);
  •     data >>= 1;
  •     digitalWrite(tm_clk, HIGH);
  •     bitDelay();
  •   }
  •   bitDelay();
  • }
  • void init(int intensity) {
  •   pinMode(tm_dio, OUTPUT);
  •   pinMode(tm_clk, OUTPUT);
  •   TM1640_start();
  •   setIntensity(intensity);
  •   for (int i = 0; i < 16; i++) { tm_sendByte(0x0); }  //  0x0清零   全亮7f abcdefg
  •   TM1640_end();
  • }
  • void setIntensity(int intensity) {
  •   if (intensity < 0) {
  •     tm_sendByte(0x80);
  •     return;
  •   }
  •   tm_sendByte(0x88 | (intensity % 8));
  • }
  • void TM1640_start() {
  •   digitalWrite(tm_clk, HIGH);
  •   digitalWrite(tm_dio, HIGH);
  •   digitalWrite(tm_dio, LOW);
  •   digitalWrite(tm_clk, LOW);
  • }
  • void TM1640_end() {
  •   digitalWrite(tm_dio, LOW);
  •   digitalWrite(tm_clk, HIGH);
  •   digitalWrite(tm_dio, HIGH);
  • }
  • void bitDelay() {
  • #if F_CPU > 100000000
  •   delayMicroseconds(1);
  • #endif
  • }
  • void startSTA() {
  •   WiFi.disconnect();
  •   WiFi.mode(WIFI_STA);
  •   WiFi.begin(ssid, password);
  •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     delay(500);
  •   }
  •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 }
  • void setClock() {
  •   if (!getLocalTime(&timeinfo)) {
  •     configTime(8 * 3600, 0, NTP1, NTP2, NTP3);
  •     return;
  •   }
  •   sprintf(
  •     newTimeString,
  •     "%d",
  •     timeinfo.tm_min);
  •   if (strcmp(newTimeString, oldTimeString) != 0) {
  •     ww = timeinfo.tm_wday;
  •     if (ww == 0) ww = 8;
  •     hour = timeinfo.tm_hour;
  •     minute = timeinfo.tm_min;
  •     strcpy(oldTimeString, newTimeString);
  •   }
  •   sprintf(
  •     newTimeString1,
  •     "%d",
  •     timeinfo.tm_sec);
  •   if (strcmp(newTimeString1, oldTimeString1) != 0) {
  •     second = timeinfo.tm_sec;
  •     Serial.println(second);
  •     strcpy(oldTimeString1, newTimeString1);
  •     if (minute == 0 && second == 0)  // 整点预报
  •     {
  •       //
  •     }
  •   }
  • }

再改电动车TM1629A显示屏 附ESP01-s wifi时钟arduino代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177&fromuid=768940

ESP8266改造电动车显示屏为 WIFI语音报时时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9652&fromuid=768940

电动车显示屏TM1629A共阳极改wifi时钟arduino代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1725&fromuid=768940

自制超小可更新语音模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6530&fromuid=768940

网友A:
没看懂,有实物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有实物看看吗?

参考1629a的哪些板,大同小异

网友:
mark 有空玩玩

网友:
单片机,我也想玩,可惜还没入门呢?

网友B:
懂编程的就是厉害,啥都可以改。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B:
懂编程的就是厉害,啥都可以改。

请教下仪表不亮,测下TM1640有5V电压,TX003网上啥都找不到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