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小台灯,发现电池漏液

楼主(2024-08-15):
这两天比较闲,拆个小台灯

外观,很常见的

灯珠,14个2835,应该是0.2W的,满功率2.8W

底部,真是越来越简单了,一个14500锂电,一个小电路板,
上面一个芯片,充电和所有控制功能都集成了

仔细一看,电池还流水了,难到羊水破了?快生了?
前阵子发现一个18650开裂的,今天又发现一个漏液的。

立起来看下,液体从这里漏出来的

测一下,这个没电了,上次开裂那个还有两伏多

主角:ZX8002D,功能挺强的

网上搜了下,就找到这一点信息

完。

网友:
18650都舍不得给,看内部空间,切掉一点放18650应该ok

网友:
用料感觉一般般

网友:
可以换两个电池

网友:
可换个容量大点的电池。

网友:
这是什么充电电池?

网友:
用料一般般,还不亮!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啊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换一个质量好的18650就可以了。

网友A:
锂电池漏液不多见

网友:
闲置的18650可以利用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漏液不多见

氧化腐蚀了,估计是拆机的没洗干净外皮或者进过水

网友:
用软包电池 量大管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漏液不多见

LG锂电池漏液常见,我2个小米10400充电宝,3年后充电发烫漏液。新版小米1万,LG3350总算改进生产工艺,没之前2600容易漏液。

网友:
稍微改进一下也能用用吧

网友:
这用料,这做工。很明显的 MADE IN CHINA 的私人小老板的地下 作坊里出产的。

网友:
空间够,闲置的手机锂电池可以放下很多片

网友:
旧手机上拆块片状电池装进去就好了,容量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