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本田缤智仪表盘亮ABS/手刹等警示灯,更换ABS传感器修复

楼主(2024-08-15):
背景:2015年本田缤智1.5cvt,这些年来,质保内换右前升窗电机,质保外换1个右后升窗电机,2022年换1个蓄电池。

孩子刚领了驾照,晚上带去练几个小时,后半段关空调练倒车入库。打道回府时,也是孩子驾驶,可能天气炎热的原因,刚开空调吹出的是热风,关之,继续走几百米,开空调才制冷正常,继续走几公里,孩子说有黄色警示亮一下,同时我在副驾位也感觉到很轻的"咯噔"一声,以为路不平或轮胎压到异物,我瞄了一眼仪表盘没再亮警示灯,曰:继续走。

到家后停下再重新启动,此时,仪表亮ABS故障灯,防侧滑故障灯,手刹故障灯(闪烁),转向助力故障灯。打开机仓,用手摸一下ABS泵,马上缩回,不敢长时间接触,以喝茶人的经验,温度估计有60度以上,顺道看一下车底没发现异物。

十几年前买的ELM327坏了,也没其他检测设备,作罢。心想可能温度过高把ABS电脑板干烧了。
放一晚等温度降下,第二天再启动时,还是一样故障灯,开出去溜一圈,动力,制动,手刹,转向轨迹,都正常。
由于没有这种相关维修经验,属大姑娘上花轿--头一次。问本市同年份车友圈,也没人出现过这种警示灯现象。临时抱佛脚,上网恶补相关知识。总结出可能的故障点,ABS传感器或ABS电脑板虚焊或板内的侧滑率传感器芯片。

所以假如开天灵盖后,该用什么胶复原,也要考滤清楚。

求推荐一款胶水,准备给汽车ABS泵做开天灵盖手术

计划是先查出故障代码,确定故障点再修。马上下单,券后1.12块钱的OBD检测仪,过2天终于到货,艰难的连接好(先用mate20一个app连不上,另一个app能连上,慢半拍),换小米8或华为p20手机正常连接。没有读到故障码

也可能OBD太低端,受论坛达人启发,从ABS接口处检查,这样不用拆轮胎,相对轻松。

网上抓一个图

有4个轮传感器的线序标注,打开插头,傻眼了(公母头都没标序号),

经验法只测到最大线径的是+-12V,其它的蒙圈,不知道它的排序方式。

接着再抓一个图

这个才是标准的示意图,一边看手机查线序号,一边测,还要拍照,感觉两只爪不够用。

为了直观,直接在草稿上画示意图,标上测量值,上为正向,下为反向。

同时也验证看线序是否与实物对应,在左前轮拱挡泥板处拔开传感器,测量正反向均为0(没拍照)。
综合判断,左前坏了,下单券后20.52元,(如不赶时间过多2天凑优惠券,可以0元购。)先买一个换,再看情况处理。

今天快递到了,跑了两趟驿站17点才取到,第一趟去早了货没到,不急的话会送货上门,明天等车用,所以跑去早点取。
不是高大尚的坤头企业,自然就没有红砖厂房,古人可以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吾辈只能在自家门前,扯大旗。
准备家挡开工,几块板砖也算老演员了。

努力搬砖,搭个临时台阶,换机油

虽然补胎时被风炮强上过,有电扳手就是轻松,哒哒几下就拆好,轮胎暂时放到正确位置。

这就是传感器

头,拔不出来,滋点知音油,敲敲扭扭就拔出了,很硬很干净

再复测一下旧的,正反向0.178

新买的是,正向1.545/反向0.5

顺便看一下刹车片,还很厚。

另外用小磁铁在新传感器前端测试,二极管档电阻档没发现明显变化,搞不懂它检测原理。
三两下安装好,轮胎用5733二档单击上紧,不敢上三档,怕扭力超太多,再手动扳手拧不动为止,主要是对120牛是多大,没感觉。看来下一个工具是扭力扳手。

启动,还是有警示灯,开出去跑一下,提速到40KM/H以上,ABS警示消失了,转向助力警示灯还亮,急刹,感觉到ABS有反应。熄火几秒后再启动,转向助力警示灯也消失。

终于修好,今晚不知能否加鸡脚。另外向LD报帐2千卢比是否过份?

楼主:
预占二楼

感觉还不会发贴
每次发贴都是复上文案,传图,再编辑插入正确位置。
这样的姿势,对不对?

网友A:
我也有过,但4儿子说烧了个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过,但4儿子说烧了个保险

换保险收不了几个钱,怕说换ABS泵总成就大出血。

网友B:
求券后1.12元的OBD购买连接,谢谢楼主

网友:
同年份缤智车主过来学习

网友:
我换了两个了

网友:
4儿子店都是大忽悠,我之前加装了个自动升窗器导致车胎压力异常报警清除不了,开到4儿子店去,他们忽悠我说4个轮胎的传感器坏了,全换要3200,结果我把升窗器拆掉后一下子症状全好了

网友:
是个好同志,15年的车,机舱轮毂很干净,说活办事有条理。是祖国需要的好栋梁。晚上可以和LD申请补下课

网友:
好贴,,图片清淅,解说简洁明了

网友:
报帐2千卢比是否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券后1.12元的OBD购买连接,谢谢楼主

途小盒 原价19元哈

网友:
我还以为古法翻砂手搓的ABS传感器呢!哈哈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途小盒 原价19元哈

收到,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途小盒 原价19元哈

这个不是只能读发动机的数据吗?还是支持ABS这些电控系统了

网友:
楼主如何做到几乎白嫖的,明明19元的货啊

网友:
这个坏了按说转向助力、刹车助力、防滑、上坡防溜车都失效的,不知道是不是品牌不同设定就不同。
照这个坏法,不修也没事,但是奥迪就绝对不行,我说的这些助力都没了根本没法开。

网友:
另外,空调不凉赶紧去看下散热器风扇,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