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易维修插座

楼主(2024-08-16):
一直很久了,没有维修插座,以前光用个灯泡来代替呢,这次花了三块钱做一个维修插座,那插座是花了一块二,然后底座花了两毛,然后两个灯头花了一毛二

网友:
我的比你的还简单,灯座加三孔快接。
不过,以后陆续淘了点电能表、漏电插座,现在准备升级,做一个高大上的出来。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

网友:
很好,方便实用。不怕短路

网友:
维修插座确实好用。搞个500W~1000w的灯泡。

网友A:
很好的制作,以后就是一件得心应手的维修工具;不过,灯泡大法还是有很多可以升级的地方,比如你这个太轻了,容易倒,最好做个重一点的底座,用厚木板,铁块,环氧板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制作,以后就是一件得心应手的维修工具;不过,灯泡大法还是有很多可以升级的地方,比如你这个太轻了 ...

刚开始,慢慢来

网友:
可以找个体积小的灯泡,放到盒子里,拿取就方便了。

网友:
东西必须有

网友:
我的是直接上墙,在工作台的上方。很方便的

网友:
和我先前做的一摸一样,明装双联86底盒,加86灯座,加一开5孔,后来改用卤素灯了,一位明装插座就装下了

网友:
我用的3块钱的佛山照明40W灯泡,怕碰坏灯泡,所以灯泡装一个饮料瓶里,灯头卡在瓶盖处,从插座里再引出一根电饭锅的钱,因为大部份的电器都是用那根线,移动便携

网友B:
灯泡大法灯泡不好找了

网友:
看到别人有用那种很小的灯泡的,不用这么大体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大法灯泡不好找了

这是有灯泡,不用买小的

网友:
现在钨丝灯泡不好找了。

网友:
我只知道这个东西修功放,电源板很有用

网友:
简单实用,是我的话,输入插座都省了!

网友:
一块钱包邮到新疆的插座,立即就做了个维修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