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捷顺门禁卡发卡机 JSPJ1614D-N,为啥有两个线圈?

楼主(2024-08-16):
有两张 sim卡是干什么的呢?还有 最大的那个黑的的方块是什么?没见过难道是继电器?

居然是双线圈的 印刷线圈和绕线线圈。为啥要弄两个?

网友:
那是加密卡,可以理解为密钥

网友:
还要用手机卡?

网友:
有手机卡在里面,可以远程联网的?

网友:
这手机卡是用来远程认证的?
线圈很漂亮啊

网友:
手机卡是授权的,手上一堆这样的读卡器。
即使有软件也不行,加密的。除非能逆向出来。但是写的卡可以通过变色龙破解!

网友:
还得有软件支持吧

网友:
天线旁边有印,一个是id卡天线,一个是cpu ic卡天线

网友:
没软件就是一废物。

网友:
不是写着sam卡么,授权密钥卡

网友:
竟然还能插手机卡,功能复杂

网友:
还要软件,软件怕也要钱的吧

网友:
物联卡,网络变压器?

网友:
做工还是比较舍得用料的,感谢拆解分享

网友:
已经有大佬回答了,我就只看看不说话了

网友:
双线圈就是支持IC卡和ID卡了

网友:
两个线圈是为了实现双频
低频125Khz 高频13.56Mhz
这样可以同时支持两种卡

网友:
1.那个不是手机卡,那个是SAM卡,是读卡器认证用的。因为这个读卡器可以读CPU卡,而CPU卡是可以由卡片对读卡器进行认证的,所以给读卡器授权的方式就是插入授权的SAM卡。
2.为什么两个天线,其实仔细看图就能明白,一个线圈是读CPU卡的,按道理M1卡也可以读。另一个线圈是读ID卡的。
3.黑盒子不是继电器,可能是DS1302之类的时钟芯片。

网友:
低频卡和高频卡两种?

网友:
ic和id卡都可以用
ic卡13.56mhz id 125khz。自然要两个不同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