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容档坏的问题维修思路

楼主(2024-08-16):
看到论坛里关于电容档的维修个例很少,献上一点点实例:
终于把家里的乱七八糟的十几个万用表都修好了,真心有点不容易,自学的。
                 胜利万用表,老款的890c/d,其实是一款很好的表,虽然老,但容易修,赖艹,如果不刻意在乎精度,它是我的唯一选择。线路断,开关坏、保险坏,二极管坏,L6坏,358坏,7106坏都可能导致电容档无法使用。要么电容档没反应,要么读数超量程,要么有底数,电容档坏的多半与电流档一起坏。890D居然有两台过孔不通,导致不开机,晕死。至于电容档其实没什么,把坏的二极管,三极管,可调电位器VRC、保护电阻换换,L6罪魁祸首居多,今天就遇到一个测量是好的,在线轻微漏电导致可调电位器阻值相差大,电容测量超范围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那个L6是什么?图中没有看到啊

网友:
看不懂,坏了就再买一个。

网友:
L6?电感?没看到啊

网友:
电容漏电是比较难查,电容太小,拆下来也麻烦

网友A:
楼主说的可能是保护三极管,丝印L6,图片上面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可能是保护三极管,丝印L6,图片上面看不清。

赞同,应该是你这样理解的。

网友:
标记下,我有个也是电容测不了其他都是好的,可以借鉴下

网友:
找来找去没找明白,再一看,电路板都是是2块表。

网友:
边上看看热闹

网友:
坏了
那就不用电容档呗

网友:
讲详细点就好了,指下坏在那一块。

网友:
初哥要注意分辨此贴中电路图的功能。。。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修好了么?

网友(2025-06-05):
L6,下面写着TB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