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开卡经历

楼主(2024-08-16):
2年前一台VOC的一体机,开机无反应,读不到硬盘,应是家人多次未完全断电的情况下关机所导致的。拆机发现256G硬盘是台积电的M2,主控是PHISON,上网查询有PHISON开卡程序,根据网上教程,先查ID,再UNLOCK,然后repair,即可恢复正常。下载了PHISON_ID,PHISON、PHISON—unlock和PHISON—repair,查ID是SBFMP1W3,解锁也成功,修理也成功,但是依然无法识别硬盘,无奈只能先买了西数的M2硬盘,先装机使用。硬盘开卡暂时闲置。今年又想起了此事,买了M2转SATA转接盘,又买了ASM1153量产板(网上说必须用此卡,结果没用到),又下载了HPZ_6081、SSD MP Tool和PS3111开卡软件,但是开卡时软件中Getflashid无法成功,又在网上看其它玩家的开卡教程,在数码之家发现有网友提到用S11-flasher升级固件,从热心网友中找到了SBFMP1W3的固件,用S11-flasher中的CMD程序生成了fw.exe(注意将SBFMP1W3.bin更名为fw.bin,再用CMD软件生成),升级成功,再查看硬盘的ID,怪异的事情发生了PS3111变成了HZP(具体忘了),ID变成了SBFK71W5,用HPZ_6081还是不行,SSD MP Tool成功了,但是固件ID还是了SBFK71W5;.无奈再用PHISON的开卡工具,UNLOCK成功,repair提示未锁定修理不成功,最后重新用S11-flasher升级固件SBFMP1W3,升级后固件ID又变为SBFMP1W4,再次重复升级,固件ID变为SBFMP1.3,记得有网友说W变.了,应为开卡成功。将电脑重启,硬盘符没有显示,想了想应为没有格式化,用DISgeniu,进行了分区并保存成功(以前无法分区后保存),再查看硬盘已有新的236G容量的硬盘符显示了,开卡成功。

以上经历供网友参考。

网友:
所以3111直接用开卡工具开卡就行了啊 折腾升级固件干啥

网友:
PS3111,可以直接开的吧

网友:
直接开卡,其他都是多余的

网友:
有合适的集成工具不用。

网友:
3111直接开卡就行了,还升级什么固件

网友(2024-11-17):
台式机必须要用转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