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制作一款太阳能充电光控LED小夜灯

楼主(2024-08-16):
标题:【制作一款太阳能充电光控LED小夜灯】
前几天制作了一款使用“单节锂电池供电的光控恒流LED小夜灯”,光控元件主要是使用了一个光敏电阻和S8050三极管,有兴趣的可以查看以前的贴子:制作使用单节锂电池供电的光控恒流LED小夜灯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这款电路制作方便,成本低,但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白天关闭状态时,电路仍有120uA左右的电流。有坛友提出可不可以使用太阳能板做一款,可以实现白天充电,晚上自动点亮的小夜灯,且白天不耗电的,这不,电路来了。

电路包括电池在内,共使用6个元件,实现功能:白天给锂电池充电(前提是要有光),夜晚自动点亮。此电路原理简单,制作方便,成本低,效果好。
元件选型:
1、U1,太阳能电池板。需要选用输出电压大于锂电池电压的型号。面积要稍大一些,不然充电电流太小。这里试验电路,主要是验证此电路的可行性。
2、D1,SS14 肖特基二极管。此处的二极管不可省略,最好选用低压差的肖特基二极管。
3、Q1,SI2301 PMOS管。此处需要选用低压小功率的PM0S管,栅极的开启电压可以做到很低。此管非常便宜,几分钱一个。
4、LED1,普通发光二极管,家庭使用最好选用暖白光的,比较温馨。
5、R1,普通电阻,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亮度来调整。LED最大电流的计算公式为:R=(4.2-3.3)/I,一般小夜灯的电流选择1-30mA就可以了,太亮了晚上起夜会很刺眼。
6、U2,锂电池。普通的3.7V锂电池,需要带保护板的,防止过充。当然此电路一般不存在过放问题。
以下为试验电路:

网友A:
光控的,怎么没见光敏元件

网友:
这个简单实用

网友:
这么小的太阳能板    应该也不会过充   电流太小了

网友B:
这小太阳能板,你是认真的么?

网友:
达文西:这个灯  有光它就亮

网友:
不错,一物两用

网友:
Q1和R1在哪里?只看到有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控的,怎么没见光敏元件

当白天有光的时候Q1的G脚高电位MOS截止,晚上无光G脚变成低电位Q1导通点亮LED1,此处的太阳能板就相当于光控,零件少很巧妙。

网友:
这个太阳能板规格应该是2.0V,电压不够给锂电池充电的吧!

网友:
嗯,简单可靠适合初学者,网上成品太阳能路灯也会用这个控制方式.
可以的话用DC-DC恒流控制LED节省点能量,Q1控制恒流IC的EN pin,这样节省点电池资源也能把LED做大加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控的,怎么没见光敏元件

利用太阳能板,有光时pmos关闭,灯不亮,没光时mos导通,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控的,怎么没见光敏元件

太阳能板兼做光敏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太阳能板,你是认真的么?

这个是试验电路,为了验证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期待正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控的,怎么没见光敏元件

这个光敏元件还可以给电池充电呢。。。。。。

网友:
有光就会亮,没有光绝对不亮

网友:
这电路。。。只有在有光的时候才会亮吧?没光不亮,意义在何处?

网友:
要实用的话,是不是要加个充电满了自动停止充电的电路?要不容易充坏电池啊——不知道电池保护板能不能防止过充?

网友:
不错的思路,巧妙应用,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