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西格蒙插盘

楼主(2024-08-16):
抖音一分钱包邮的,外观不怎么样。内部做工还马马虎虎。经鉴定内部是铜条,虽然达到标称功率有点悬但插个手机充电器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A:
地线消失了。

网友B:
线是无氧铜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消失了。

无所谓了,给小东西充电使用。反正充电器都是两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是无氧铜的不?

不懂,劣质铜吧

网友:
看着不错哦,一般用用没问题

网友:
外观有模有样,内里偷料够狠

网友:
最主要还是要看电源线的平方数,不过这个价钱还挑什么呢

网友:
这是一体成型的,质量应当可靠。

网友:
这个铜的质量不行呀!要着色深的好

网友:
地线省了,零火线基本是铝的了

网友C:
塑料地线,另外两根铜包铝或者就是铁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地线,另外两根铜包铝或者就是铁的线。

我也觉得!

网友:
布局还可以,没有地线,另外感觉弹片寿命不长

网友:
自用插排还是用靠谱的

网友:
就冲着没有接地线这一项就不靠谱

网友:
给小玩意儿用用应该没问题,也常薅1分钱的玩意儿

网友:
一分钱的还带LED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