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日间行车灯不亮立省2000!奔驰C级LED大灯控制电脑板电路故障维修

楼主(2024-08-16):
一、奔驰C级,仪表报警提示前大灯上的日间行车灯(眉毛)不亮了。

二、维修师傅经过检查后说要更换大灯控制电脑,原厂的零件+编程要2千出头,副厂(抄版)的也要一千出头,本着能修不换的原则,把电脑板打开研究,发现是由两颗丝印SV78763来控制的,每颗可输出两路LED,分别为小灯(日间行车灯),转向灯,近光灯,远光灯,一共4路。先把12V升压至60V,再根据每路LED灯珠串联数量的不同,降压输出相应的电压。

三、通过测量日间行车灯输出的正负极是短路状态,而输出正上有一个二级管和一个电容是接地的,首先怀疑它俩,二极管就在SV78736旁边,先干它,焊下来后测量,二极管正反向都导通,再测量电路板上输出正负极,不短路了,找一个二极管焊上去,装车测试,灯眉亮了,仪表也不提示报警了。

网友A:
有些东西就是暴利,特别是老外的,我单位有一台德国设备里面的led光源驱动坏了,厂家报价2万欧元,等于人民币20万了,后来我把驱动板拆下来找一个修电脑的朋友看看,结果就是里面的工作电源用的驱动芯片坏了,是把输入60v降压到5v的,换了一切正常,朋友关系好,还不收我钱,配件成本就1块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就是暴利,特别是老外的,我单位有一台德国设备里面的led光源驱动坏了,厂家报价2万欧元, ...

然后你从此就摊上事了...

----------------------------

网友:
开方向盘啊,壕无人性...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就是暴利,特别是老外的,我单位有一台德国设备里面的led光源驱动坏了,厂家报价2万欧元, ...

给单位省了20万,自己一分钱没挣到,还倒贴上朋友的人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就是暴利,特别是老外的,我单位有一台德国设备里面的led光源驱动坏了,厂家报价2万欧元, ...

关键是单位奖励你几个W

网友C:
呵呵,所以销售大都看不起搞技术的特别是技术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所以销售大都看不起搞技术的特别是技术男

哈哈哈,忽悠人的技术比电子技术好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就是暴利,特别是老外的,我单位有一台德国设备里面的led光源驱动坏了,厂家报价2万欧元, ...

怎么搞也要给公司报价10万,让公司省10万就行了。怎么搞也要给公司报价10万,让公司省10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就是暴利,特别是老外的,我单位有一台德国设备里面的led光源驱动坏了,厂家报价2万欧元, ...

从此这设备维保就你全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单位省了20万,自己一分钱没挣到,还倒贴上朋友的人情。

真心这种事不讨好,还得罪采购,人家本来20w还能拿个2w的

网友D:
不懂就问,这二极管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就问,这二极管干啥用的?

降压输出续流用的,这个帖子有详情的原理,希望可以帮到你
拆测两个小功率非隔离LED筒灯并简单了解BUCK电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660403

网友E:
艺高人胆大,拆装都不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艺高人胆大,拆装都不容易吧。

拆装都不难的,抱着行就省了,不行就换新的心态了

网友:
楼主厉害,手艺好省了不少钱

网友:
奔驰4S店哭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修呀!!!

网友:
发财小电容和二极管,出镜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