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台式机搜不到K2p的2.4G信号?

楼主(2024-08-16):
2024年8月16日
一段时间来发现个怪现象:
台式机(win10_64位系统)发生过多次搜不到自己家的路由器K2p的2.4G信号,别人家的搜到好多(以前只开了2.4G,今天开5G测试能搜到并连上),家中的手机、笔记本(win10_64系统)都能连上2.4G信号,用的是自制无线网卡(从山东广电机顶盒上拆下的无线网卡),进行了各种尝试:连换了4个无线网卡,重启电脑都不行,主板也从h61换到b75,还是一样,以前都是必须重装一遍电脑系统才好了,难道是驱动的问题(还是之前win7下的那个,在网上找了几个驱动不合适)还是兼容性问题?好生奇怪,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BCM43236
============
晚上
根据大家的热心回复,查看路由器设置,选择Taiwan 试了一下,能成功搜到信号了。再次对大家的热心回复表示感谢。

网友:
mac  有冲突是不是

网友: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改路由器的信道试试,比如固定6信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路由器的信道试试,比如固定6信道。

估计是这个问题。以前有些网卡信道只到11,12 13信道不支持。

网友:
我在电视机上拆了个无线网卡,2.4G 300M的,不能搜到WR842改的openwrt的13信道,但能搜到K2老毛子固件的13信道。

网友B:
你换的网卡是不是都是同一个型号?有的信道就只支持1-10,但是国内路由器信道是1-13。我之前的联想乐檬K3手机也这个问题。

网友:
网卡不能收13信道 ,改路由器2。4G的信道到11试下

网友:
嗯~ o(* ̄▽ ̄*)o这个还没有遇到过的现象,外接无线网卡都能正常搜到。

网友:
改下路由的信道,试试

网友:
无线网卡的问题,我碰到过多次,部分笔记本电脑无线网卡搜索不到13信道的信号。

网友:
信道1-11,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网卡是不是都是同一个型号?有的信道就只支持1-10,但是国内路由器信道是1-13。我之前的联想乐檬K3手 ...

4个无线网卡都是一样的

楼主:
是的,有功放芯片,2.4G+5G

网友:
之前买过美版洋垃圾手机就是这样,一搜原因是信道的问题

网友:
兼容性,信道范围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无线网卡都是一样的

换个不一个型号的就行了

网友:
二十多块钱买个7260ac网卡,全套带PCIE转接板散热片和天线,可以秒杀你这个网卡!!不过我后来还换了五十多块钱的AX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