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36B 电容档乱跳

楼主(2024-08-16):
海鲜上淘的 回来之后 别的都还好,就是这个电容档一直跳

清零后也会跳 测电容没反应
拆开看了一下主板 没看到哪里坏了

上面的三极管也测了 Q1到Q6都测了是正常的 只有Q7不一样 Q7这个是接蜂鸣器的应该和电容档无关吧
下面的小保险丝烧了 买的还没到目前用一根细的漆包线代替了
还有直流档也有点问题
各位大神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排查呀

楼主:
补一张正面图

网友:
我有一个开机数字也一直跳

网友:
这表坏了,自己修不了,还是返厂维修,出点运费。

网友:
这牛屎还没法换,寄厂家修啊

网友:
联系售后吧,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
优利德不是任何表都能返修的,停产没有料板的是无法维修的,这个136这种牛屎封装,根本无法更换主控,其实也简单,优利德主页上没有的表几乎无法返厂维修了,你看一下主页里面有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A:
单片机版?,不是71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版?,不是7106

不太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