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E3至强上H110主板(魔改BIOS)

楼主(2024-08-16):
E3至强在2-4代主板上是直接可以用的。比较常用的有1230V3等,装机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和普通i5、i7同规格。

但后来Intel发现了这个问题,6-9代的台式机主板芯片组就不支持E3至强了,要用2xx的服务器芯片组才可以。不过人们发现通过魔改BIOS,H110-H310主板还是可以上E3至强的。现在6、7代至强非常便宜,自己手头有H110-310主板的升级可以用上至强了,比如E3-1220V5现在一块CPU才20多块,如果本来用的是奔腾或是i3的,可以捣腾一下E3试试看
至强E3是LGA1151接口的,硬件上不用改动,Intel在主板BIOS里的ME模块中设置了检测代码,发现安装E3后会停止启动,现在常用的破解法就是绕过BIOS中的ME。
以前针对6、7代魔改的BIOS是为了上8、9代的CPU,这类BIOS还是点不亮E3至强的,要修改BIOS才行,修改工具还是Coffee time,可以刷微码和禁用ME
具体修改方法可以自行搜索,我是用的编程器刷的,备份好原BIOS内容,修改后刷入就行,比较稳妥,即使变砖后也可以刷回原BIOS挽救
我改了一块铭瑄的H110ZL,一块华擎的H110D4,多少有点问题,没有再细研究,能亮能用就行
铭瑄的H110ZL魔改后正常可以一次开机,但关机后就不能二次开机,要重装断电源后才能正常开机,其它正常
华擎的H110D4主板上有ME跳线,传说中可以短接跳线禁用ME,但实际试用下来不可行,还是刷了BIOS,刷好后出现仅能使用一条内存的问题,进入系统后也不能睿频,只能运行在默认主频

网友:
看完了,不知道到底在说啥...

---------------------------

网友:
U上省的钱,都花在电费上了

网友:
现在除了维修没必要折腾这些了,直接rx5xxx或者12xxx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这么说,还是不完美啊

网友:
intle不思进取,早死早超生

网友:
结论是不可行,基本也就是可以点亮,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没得必要,怎么也要V6起步吧

主要还是现在普通U也很强的!

网友:
这东西得一阵折腾,比如me替换成11.8版本再禁用,等等
想折腾可以上smxdiy

网友:
帮别人刷过一个铭瑄H110,没成功,放弃了!!反正不是自己的!!

网友A:
我是技嘉B75主板,用E3--1230 V2,一点问题也没有喔。

网友:
还没改过bios,试试楼主推荐的软件,谢谢

网友:
如果楼主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挺不错的,E3-1220V5这CPU性价比真的很高。

网友:
纯技术活分享,感谢

网友:
会魔改BIOS,厉害厉害。

网友:
写的详细点能配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技嘉B75主板,用E3--1230 V2,一点问题也没有喔。

你这个是完美支持的
我的微星H77也是E31230V2,还有支持22nm的H61+1230V2
和楼主说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