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修个无声音的山寨笔记本电脑,原来是耳机插座断线

楼主(2024-08-16):
刚开始买来一个N5105 CPU的,16寸的,本来想买来看个电影啥的,结果买回来就是没有声音,然后插耳机也只有单个会响,看驱动那里也没有显示感叹号,然后卖家说给退50元,反正也偏便宜,拆开一看,里面很空,随便找了个5V的蓝牙小功放板放进去,开机就有5V从USB口上焊线,喇叭就是原来的两个喇叭,然后开机就自链接蓝牙,就有声音了,也整合到机器也里了,但是还是觉的很不方便。

后面又拆开了,我想可能不是驱动问题,耳机也有一个有声音,蓝牙也没有问题,再次拆开,主板认真看了一下,发现音频插座焊盘有两个有脱落不稳,应该是音频插座太紧了,用力后音频插座焊盘脱落插坏了,断了两个线,电脑就认为检测到一直是插上耳机了,喇叭就不会输出了,那线很细铜皮也断了,搞了好久接上线就喇叭有输出了,现在不再插耳机了,免得又坏了,接好线我打上胶固定了,接耳机也可以用但是不建议。

应该就是上图那样,有两个线,是检测线断了,不知是直通还是怎么检测有知道原理的说一下。

现在装上去了就,就没有拆机图了

还有,内存显示是20G的奇葩,我怀疑也是假的。用CPU-Z查了一下,下面这个型号,两片。
MT53D512M64D4RQ-046
单片相当于是32Gbit  除上8 相当于4Gbyte  那么两个苡片就是8Gbyte。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话说撸主应该是打五笔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话说撸主应该是打五笔的...

修好了就是真相,哈哈,晚上回去再拍,怎么看出来是打五笔的,现在五笔忘了很多了,我现在用万能输入,五拼混打了

网友B:
内存可能是原机板载集成4G,后来又插个16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可能是原机板载集成4G,后来又插个16G的。

没有内存插口,就是个假的,两个4G焊板的,就是显示假的,不知怎么做到的,重装系统也显示20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话说撸主应该是打五笔的...

怎么判断打的五笔?怎么判断打的五笔?

网友D:
可以开个专修无声笔记本的店铺了

网友:
这质量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开个专修无声笔记本的店铺了

网上没找到我这种维修的案例,网上说的都是山寨本找驱动不对的原因,我这算第一个成功修好了个,要不就是别人没发表过,

楼主:
便宜货,都是塑料壳子

网友:
啥样的电脑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楼主:
拆开里面大概就这样,没有内存插槽,有个SATA硬盘接口可扩展。和nggf固态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判断打的五笔?怎么判断打的五笔?

你打个几年五笔就能看出来了...

-------------------

网友E:
我觉得值得的,
350元能买到11代cpu的机子,
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值得的,
350元能买到11代cpu的机子,
性价比高。

是的,N5105小主机准系统都要500元新的,这个还多了个16寸 1920*1200 的高清屏幕。

网友:
我在隔壁论坛帮同事也买了一个差不多的N5095笔记本,到手发现盒下盖子再翻起来就不能亮屏了,无论怎么设置都不行。问卖家,卖家说驱动问题,驱动大师、驱动人生、驱动精灵试过都不行,只有在网络上找啊找,找到一个可以下载的显卡驱动,速度50-100K下了几个小时,还好更新完就好了。设备管理器还有一堆感叹号,感觉没什么影响就不装了。这种笔记本小白可不要碰,驱动非常难找,问题还多,电池也虚得不行,电池外壳大电芯小得可怜。

网友:
学习了音频插孔的原理,原来一直不懂如何识别  插入 抽出  插入 抽出  插入 抽出的电路原理

网友:
工业垃圾,快扔了吧

网友:
不亏不赚,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