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宝峰UV5R充电器CH-5为TYPE-C接口输入,省条线

楼主(2024-08-16):
原来是这样子的,座充后面是一个DC5.5的插座,USB 5V转9V升压线,一头是USB输入,一头是DC5.5输出到座充。

DC5.5输入9V到座充的接口。

这是实拍的。

升压线,5V升9V。另一头就是DC头了。

这是座充内部的充电板,左边是DC座。

把充电板的DC座拆下来,把TYPE-C的小板用热溶胶固定在充电板的背部。原来DC座的位置,因为充电板是单面板。所以这一面没有铜线。直接贴着板固定就行。

TYPE-C小板接5V和GND两条线出来,接到升压板的USB口一头的5V和GND焊点上。升压板的9V输出连接到充电板的原来DC座的焊盘位置。正负要对应。。接好就是下面的样子。

原DC口位置太大了。只放TYPE-C的话,上面空出一大个方孔,怎么办呢。升压板不是有个外壳的吗?直接从外壳那里剪下来一片。打磨成一样大小的小塑料片。

用打磨好的小塑料片直接堵住那个方孔。

并在座充外壳的内侧打上热溶胶。等干了之后。就很牢固了。。

虽然看着不是那么紧密。但至少可以挡住灰尘啊。。

原座充的规格。改装后输入就要改成5V了。。

做好了当然要放电池上去充一会电看看啊。。

再来个全家福。。

PS:大家不用担心。这宝峰UV5R是有执照的。。我也是有证的。。。

这里是BD7NGP。所用的设备是宝峰UV5R。73

网友A:
扔了宝峰跟我用泉盛吧,泉盛直接支持机身用c口
(开玩笑了,泉盛的也未必好用,我正在把泉盛的座充改为c口,原配座充只能插220v的)
BG0HC,泉盛UVk6,73

网友:
BG5VMX 全盛宝丰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宝峰跟我用泉盛吧,泉盛直接支持机身用c口

BG0HC,泉盛UVk6,73 ...

不了。有两台UV5R了。还有两台其它品牌的。不买新机了。

网友:
一个保护板转接器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不会改
BG5ALE 73

网友:
不错的设计改造

网友:
有两台宝锋直插充电的,太不好用了。唉。。

网友:
改改更方便、直观、通用

网友:
原来的座充太简陋

网友:
没想到里面居然是这么简单

网友:
改C口充电好评。。

网友:
你把我7年前想做的事给做了,呵呵,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