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是否存在完美的8.4V锂电池充电管理板

楼主(2024-08-16):
想给一万用表提供9V的电池寻找代替方案,半年前使用了MC34063升压4.2v到9V的小板,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电池不耐用,升压过程中损耗比较大,初略的测量了下开机瞬间又200ma左右的电流,就算稳定后也有100多ma的电流,而9v电路实际则30ma电流,故使用升压小板损耗比较大。

看到有坛友建议直接使用2颗18650串联成8.4v供使用,发现这个方案不错,但是没有完美的8.4v锂电池管理板,我说的完美指的是板子上既带电池保护又带充电管理这样的板子,类似下图所示的TP4056那样的小板,上万能的X宝找了5100板子也只是单独的充电控制没有集成电池保护功能,于是想问问大神,有没有遇到我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完美的板子求推荐

网友:
保护板可以自己加啊

网友A:
锂电100mA,9V30mA,算下来效率67%左右,不算太低。MC34063做9V电池有成熟的方案,我有一个表,平时很少用,600mAh的电池,充一次电用两年不在话下。

网友:
我以前还想找两串电池管理芯片集成充放电、电池保护、主动均衡,后来放弃了,充电就TP5100,保护可以用两个单节的保护芯片,只是不带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100mA,9V30mA,算下来效率67%左右,不算太低。MC34063做9V电池有成熟的方案,我有一个表,平时很少用 ...

我9V升压用的就是这块板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3962-1-1.html

网友:
直接多买点2032,弄个旧的9V电池壳子,里面塞三个2032
万用表不是耗电大户,用充电电池感觉不合适。

网友B:
直接两节14500电池串联多好,充一次电用一年

网友C:
直接用2-3串的平衡充它不香吗。。。
坛子里有安利过这个的,太香了,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两节14500电池串联多好,充一次电用一年

14500电池太大了,盒子内部装不下 只能用18650 何况18650获取资源广泛,报废笔记本等电池很多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2-3串的平衡充它不香吗。。。
坛子里有安利过这个的,太香了,十几块钱 ...

2-3串的平衡充???没听说过,跪求方案

网友:
不喜欢9v电池供电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2-3串的平衡充???没听说过,跪求方案

B3充电器

还有有个卖二手的,忘记连接了,好像运费6块,东西6块,同一个连接还有个2s充电器、12V电源,都不错

网友:
分享一下之前搞的,二合一的,充电是升压充电,芯片PL5701C,带两串的保护板芯片TC2120;

网友:
保护板是不是可以根据需求调节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ip2326,还带均衡,好多三串两串锂电池的暴力小风扇都是用这个模块

网友:
  鬼子有款相机电池  好像柯达  两颗 14500串联  什么保护板很小  ……

网友:
网上有现成的,还折腾什么你?

网友:
但电保护板不多得很么,拆两个废手机电池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