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9块9买的4V电动螺丝刀开箱,品牌是鲍克牌BauKer,你们看看值吗?

楼主(2024-08-16):
看起来像是外贸品牌,全网搜不到同款,德力西有一款差不多的,但是很贵,还有一个不认识的牌子更贵

网友:
当然值 了,这么多批头

楼主:
快递有点暴力,包着纸箱还摔成这样,盒子是金属的,外表看还不错

楼主:
上面贴一圈玻璃胶纸,怪不得打不开,不知道是不是后封的,打开后一层海绵,一张说明书,全英文的,上面还有很多电话,可能是经销商的,可惜是国外的

楼主:
里面配件都挺齐全,但是看起来应该是老库存了,不知道电池是不是饿死了,我看说明书的铁钉和里面有的螺丝都有点生锈了

网友A:
你拆开看一下,就知道这个东西就值9.9,因为里面啥也没有,一个电池,一个电机带一个简易减速,我以前买个了19.9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玩具,你这个看着好象比我那个19.9的能好些,9.9或许还是超值的,但是用不住的话,也是白扔,关键是看一下带的批头的质量怎么样,如果都是淬过火,那还是相当值的

楼主:
插上充电器器指示灯没反应,咨询商家回我说要充6小时,我试着充充看,不行晚上拆机看看,看充电器好像是支持110/220V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仔细看了下充电器,电压输出竟然是8V,输入127V,有点意思这是哪个国家的看生产日期倒不算太久,18年产的

网友:
似乎包装还可以,配件也挺多

网友B:
需要拆开看看内部做工

网友:
这个价格怎么都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开看一下,就知道这个东西就值9.9,因为里面啥也没有,一个电池,一个电机带一个简易减速,我以前买个 ...

怎么看是不是淬火的?我之前也有买过电动螺丝刀,只不过10块钱只能买到那种杂牌的,而且就一个十字批头,直的比较便宜,可以变形的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拆开看看内部做工

我晚上回来拆开看看

网友:
能用上就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拆开看看内部做工

塑料齿轮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下充电器,电压输出竟然是8V,输入127V,有点意思这是哪个国家的看生产日期倒不算太 ...

充电器怎么是8V的输出?拆开看看里面的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齿轮箱吧

国产的直的那种我有,确实是塑料的,毕竟拧螺丝嘛

网友:
9.9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还是两节电池的,应该可以用一下

网友D:
19.9什么垃圾玩意,
69.9当我是傻子吗
189.9是不把我当人啊
9.9,说实在的,也就值9.9,前提还得是电池没饿死,还得带轴锁,还得你自己本身没工具,不然就是垃圾。
对我来说,这属于你送我都不要的东西,因为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
工具一定得好用,可能会贵点,注意只是贵一点,但是避免了用时出问题,相对就是便宜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9什么垃圾玩意,
69.9当我是傻子吗
189.9是不把我当人啊

这种没法带轴锁吧?又不是那种爪子,它是直接插进去就行,类似套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