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电桥镊子ZT-MD1到货开箱

楼主(2024-08-16):
《我这个经过多翻测试0.3V下确实不能测量1M电阻,有众仪镊子的朋友可以帮忙测试一下吗,你们能测量,我这个就有问题了》
苦等多日的电桥镊子到货了,迫不及待开箱,我手里还有闲鱼买的镊子,我之前是买了菲尼瑞斯的镊子,因为他比众仪漂亮,做工和镊子尖也比众仪好,后来在直播间问有没有校准选项,主播说没有,瞬间心凉了,作为仪表党不能校准不可忍受,退了。
众仪的可以校准,对比菲尼瑞斯还是众仪靠点谱就是丑,校准选项是0-1-10-100-1K-10K-100K-1M-10M-OPEN,这么多校准点简直最爱。
电平是0.3V 0.6V,DIY镊子是0.3V 1.0V。
众仪0.3V有BUG无法测量1M以上电阻,显示为零(这里修正一下,我测量的是绕线电阻,没测贴片,0.6V是没问题,1M电阻测试1.06M,0.3V测量8K-6.3M直接数值不等,反正不准)(刚刚测量了全新的105贴片电阻,还是不能准确识别下面补图)
二极管档高于0.6压降测不了,不如DIY镊子。
能测量10mΩ电阻,我这最低的电阻。
短路最低0.2毫欧,经过酒精擦拭镊子尖。
跟众仪客服反应了一下,不知道啥时候能更新固件。
大概拆了一下,单板,芯片粘的海绵就不拆了,电子显微镜在另一个屋没空调太热了。

网友A:
138¥劝退哈哈哈

网友:
太先进的东西

网友B:
众仪的腿居然也是PC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众仪的腿居然也是PCB的。

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的0.3V都可以测量的了1M和10M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8¥劝退哈哈哈

花了120,DIY的我花了118

网友:
太贵了。我还是淘了个手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花了120,DIY的我花了118

值得拥有。

DIY的、成品的、商品的,加在一起不少钱。

真的不如直接买安柏AT828用得爽。

网友:
菲尼瑞斯和众仪从电路上分析那个更先进呢?

网友:
就是个玩具,有bug竟然就出厂销售了~

网友:
产品还是不成熟啊,想法很好,但总是差那么点意思

网友:
坚定不移的等二代出来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值得拥有。

DIY的、成品的、商品的,加在一起不少钱。

我准备众仪留着测量主板等,DIY改成四线的台式和内阻仪

网友:
测试频率有几个,校准那个没看懂。主控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D:
很意外138元的这镊子,腿也是用厚的PCB做的,太LOW了啊,不知道捏起来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意外138元的这镊子,腿也是用厚的PCB做的,太LOW了啊,不知道捏起来什么感觉。 ...

不错软的,开口大

网友:
0.3V可以测量1M和10M的电阻,看情况后验证了一番。

网友:
菲尼瑞斯我也有刻板印象虚标胡聋人再加上一大堆人带货看见我就烦

网友:
能不能试一下这个镊子在板测量电容怎么样,看看能不能测量个大概就行,比较在板测量不能当真,是否比万用表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