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不会休眠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8-16):
铁塔保护板TT6020HDVT,不上车时可以正常休眠,但是上车接线以后,拔钥匙也无法休眠了,这保护板很耗电,无法休眠什么原因?

网友:
肯定有负载电流才不会休眠吧。

网友A:
估计有需要监测

网友:
又不是长时间不用,每天骑行的话,无所谓那点点电了

网友:
应该是有负载所以不能休眠

楼主:
接电动车控制器了,可能控制器电容有些许电流?不知道怎么弄才好

楼主:
电动车,钥匙都拔了,没啥可以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需要监测

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动车,钥匙都拔了,没啥可以耗电了

电动车钥匙扒了就不通电了吗?有的车空开断了还通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钥匙扒了就不通电了吗?有的车空开断了还通电呢

开玩笑,空开断了怎么通电呀?

网友:
钥匙关了摇控还通着电呢

网友:
同楼上   遥控器报警还在工作啊,有耗电,除非关了空开。

网友C(2024-10-14):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类似问题。

电瓶车(2017年的小刀超凡二代)和电池(白色铁塔4830)断开,设置 静置休眠、放电激活以及休眠时间,到时间后会休眠;然后电池接电瓶车,或者电池输出接空气泵,都可以激活。

但电池接上电瓶车,不能休眠。把车子报警器、龙头仪表盘下面喇叭的插头都拔掉,还是不能休眠。

楼主(2024-11-17):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类似问题。

电瓶车(2017年的小刀超凡二代)和电池(白色铁塔4830)断开,设置 静置休眠 ...

好像只能断空开,

网友:
额,重来不关注这个问题,因为1、2天都要骑一次,不会长时间停放,耗那点电完全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