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斥巨资购买零配件拼凑一套检修插座

楼主(2024-08-16):
斥巨资购买零配件拼凑一套检修插座

之前用检修灯泡,各位都说镊子危险、灯泡大法好。好吧,这次斥巨资购买零件组装一个吧。

表是积分商城买的,原本做的这个排插,已经被盗,找不到了。当时活动买了两个,还剩一个。

漏保空开,有的。

盒子,单买回来自己开孔。

其他零碎的玩意,贵则2-3元,便宜1-2毛甚至不用钱。。。

最后整体大概如图,右下圆圈是5孔插,因为还没到货先用圆环代替。

本想一个品字口搞定,后来想想多一个保险多一个安全。

到货五孔,结果不是英标孔,实际上内部可以兼容,盖子打孔即可。

但为了实用,还是入手了这种多功能三孔。

跟老式检修排插说拜拜,

旧的五孔改多功能三孔。

接的时候偷懒,直接改成普通开关了,带灯的没意义。

然后就是捋清思路开始接线。

接完后先用小功率可调电源测试

效果很好

在开关处贴上标签打印贴纸。

6合1表说明书备份

最后正式使用是给一个服务器电源测试。

又得一神器,满意。

网友:
花费有100了没

网友:
这个好   有空我也要弄个

网友A:
说句不好听的话,盒子有点小,插拔插头用起来十分不方便,再接和插板就好了,再加个电炉子温控器,短路电流就能可调,检测的功率范围也就越广了,还是配个指针电流表看着舒服比数字稳定

网友:
牛!成本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不好听的话,盒子有点小,插拔插头用起来十分不方便,再接和插板就好了,再加个电炉子温控器,短路电流 ...

按你这个说法,我得整个车库,还是大平房那种

网友B:
既然都巨资了建议再买一个1:1隔离变压器,这样修高压电相对更安全,就是短路有隔离变压器短时间撑着不至于电流过大把家里的开关给弄跳闸了

网友:
假国标的插座太差了,外面是是长孔,里面是圆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巨资了建议再买一个1:1隔离变压器,这样修高压电相对更安全,就是短路有隔离变压器短时间撑着不至于 ...

隔离变压器不错,但你说的电流大把开关弄跳闸这就不对了,人家灯泡是干啥吃的,还有漏保也不是吃干饭的

网友:
有了这个,修开关电源还会炸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不错,但你说的电流大把开关弄跳闸这就不对了,人家灯泡是干啥吃的,还有漏保也不是吃干饭的 ...

有些时候串灯泡压降大的情况下电器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带载工作,到最后还要直接插到电源上。你说的楼主装的带漏电的空开漏电时倒是可以保护一下,但是在短路时还不如保险来的快,空开都是有动作时间的,等空开动作了,估计改烧的东西都烧的差不多了,变压器不一样,功率小的变压器由于有内阻的原因会短时间内起到限流作用。

网友:
我的功率计短路烧了

网友:
自己做的才最放心

网友:
灯泡搞个小个的,藏到盒子里面,开个观察孔。这样基本是平的,无他 看着舒服点

网友:
做的漂亮这么多部件,盒子里很满吧?
为什么检测时要关闭漏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时候串灯泡压降大的情况下电器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带载工作,到最后还要直接插到电源上。你说的楼主装 ...

所以我说让楼主加个电炉子温控器,电流可调,对付大功率的板子也可以带起来,灯泡也要换成几百瓦以上的才行,可以检测大功率的,也可以检测小功率的

网友:
感觉很好玩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