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德生CR-200数字调谐调频立体声/中波/电视伴音收音机

楼主(2024-08-16):
德生CR-200数字调谐调频立体声/中波/电视伴音收音机,是一款很有特点的机器。

先看参数:
FM 70-108MHz,87-108MHz,长按波段键切换
MW 522-1620kHz
电视伴音 1-12CH
增补频道 1-7CH
特点:
可存储100个电台,掉电不丢失
USB充电口
3.5mm音频输入
有线电视天线输入
立体声耳机输出。

●本机实用功能多,操作简单,灵敏度高,选择性好
●可接收电视伴音VHF(1-12频道)/有线电视伴音Z(1-7频道)/调频(立体声)/中波电台节目
●具有温度计、数码时钟显示功能
●FM波段可设定成覆盖87-108MHz 或70-108MHz(适合我国校园广播)
●可自动搜索并存储电台节目(ATS)功能
●有多种调谐选台方式:手动搜索、手动/自动搜索频率地址
●可任意存储多达100个电台频率,且长期不通电也不丢失记忆
●用耳机可收听调频立体声
●本机具有双定时自动开机功能,并可设定开机后收听指定频率的电台节目;有智能式睡眠自动关机功能,您可按个人习惯重新设置自动关机时间(1-480分钟)
●可以设置12或24
●本机收音机电路采用交流供电,并特设有USB插口5伏直流输出,可供MP3、手机等电器充电使用
●设有线路输入插口,可做MP3有源音箱
●电子时钟由2节R6(五号)电池独立供电,避免交流电断电的影响
●适用范围:床头、办公室、院校宿舍等,尤其适合不方便收看电视的听众收听电视伴音。
●实物尺寸:长194x宽144x高53(毫米)
●外观专利号:200730046953.2

右侧调节旋钮接触不良,经常乱跳,一个字“拆”。
WD40喷喷,再抹上点润滑油脂,完工。

网友:
德生的收音机还算可以

网友:
停产了都 现在

网友:
这个还头一次见到,他这个编码器和鼠标的是一样的,配件好找

网友:
原来也有一台

网友:
我多年前也买了一台,性能不错,单色较温暖。但调频范围没有70——108M呀。  后面还买过一台CR3000DSP  ,音质就差太多了,浓浓的数码味。用过不多几次现在不知丢哪动去了。

网友:
电视伴音,意思是电视声音同步的?

网友:
当年眼馋很久的收音机!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只是喷了下,就修复了,恭喜楼主

网友:
这个有点年头了哦

网友:
一直想入手这款
但是入手了JBL的

网友:
最有用的功能是双定时自动开机功能。
最讨厌的是我们这里的开路电视都改成数码发射了。可惜模拟电视伴音功能无用了。

网友:
德生做收音机还是比较专业的。

网友:
德生,曾经一直在读者封面做广告。不知道现在的读者封面,都是些什么广告。

网友:
挺好的收音机,在咸鱼前后入过2台cr-200和1台cr-220

网友:
可惜电视伴音都没台了,调幅也没台了,调频倒是还有几个台,也是以广告为主了。

网友:
这个德生看上去工艺还不错。

网友:
以前读者杂志上可望而不可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