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轨道灯CX20-GS-30W

楼主(2024-08-16):
多图纱帽。

挺长的一个轨道灯

标签

带透镜

透镜

透镜

轨道接触点

可以滑动

拆掉盖板

驱动

驱动支持多款

拆掉两端堵头

拆到胡同了。

搞不出

麻烦了。

发现,透镜的灯罩是卡扣的。

这样玖简单了。

有点难撬。

楼主:
二楼继续

扣的手痛,直接钳子搞定。

灯珠

多条串联

螺丝固定灯带

拆掉螺丝

灯带

铝合金灯槽

故障点,有少量灯珠糊了。。。。。。

全部丢回收站。

网友:
低压直流灯

网友:
不明白,不就是灯条吗

网友A:
灯槽是铝合金的,没看出来PCB板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槽是铝合金的,没看出来PCB板是什么材质的。

铝合金材质

网友:
大概是热死的。厂家在玩计划性报废。

网友:
尝试改成仿流明灯珠焊盘,至少有热沉导热封装,散热比5050,2835等塑料贴片好点。

网友:
轨道灯为什么用48V?

网友:
全铝合金散热不至于太差吧,灯珠换一换问题不大

网友:
看到一个灯珠有黑点,不行了。

网友:
看着个头比较细,不算大。

网友:
功率还不小啊

网友:
看着比较单薄

网友:
功率大就要固定在散热好的位置,要不这灯寿命堪忧

网友:
这灯看着质量不错哟

网友(2024-11-23):
看做工可以啊

网友(2025-03-04):
看似普通灯条,电源咋是48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