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XTAR(爱克斯达)VC2 Plus 充电器

楼主(2024-08-16):
正面,两个充电槽位

输入5V直流、2.1A;放两个充满电的电池后,也可以作为充电宝用,输出5V只有1A;支持的电池类型比较全,各种规格的锂、镍氢、镍镉电池都可以使用。

接口图

打开后盖后

拆除前盖后

两块电路板通过一个8芯排线连接

充电板

充电板上的芯片丝印被打磨

直流升压芯片,可将2.4V~4.5V,升压到5.3V

9926B场效应管

屏幕板

屏幕板上的芯片丝印同样被打磨

型号为74HC164D的移位寄存器

网友:
像这种充电器,一般充满会自动断电不会过冲损坏电池

网友:
做工看着很好

网友:
看着还可以,好不好楼下高手来评论

网友:
带屏幕的感觉上了一个档次

网友:
规格中21700没写上

网友:
带屏幕的啊

网友A:
这玩意儿坏了没发修,VC4只有1个槽能充电,其他3个槽不能充电了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好产品。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哟!

网友:
做工不错,但现在21700、4680之类的都出来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这牌子还不错的,家里的主力充用的vc4

网友:
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看着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坏了没发修,VC4只有1个槽能充电,其他3个槽不能充电了

如果是功率管,外围电阻坏了可以修,单片机丢失程序没办法。优点可以三元锂,铁锂手动切换,镍氢自动识别,缺点卖几百元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