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两把价格差不多的剥线钳:KLEIN & Milwaukee

楼主(2024-08-16):
两把价格差不多的剥线钳,感觉还是小的这把轻便,手柄材质也最舒服,美沃奇也还行,偏重

网友A:
不喜欢的那把可以给我么

网友B:
不是同一种工具,没可比较性。

黄色凯能剥线钳性能也还行,只能剥AWG规格线

红色米沃奇多功能电工钳,主要是针对硬质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同一种工具,没可比较性。

黄色凯能剥线钳性能也还行,只能剥AWG规格线

黄色的两个小孔,也是用来弯硬线的吧?

网友:
两把都不错,黄色的好看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的那把可以给我么

哈哈,你个老六

网友:
红把的可以把刀口收起来,方便收纳和携带。

网友:
也有一把红柄的,用着还行,但是价格不便宜,于是就用差不多十分之一的价格,弄了把国产功能类似的

网友:
我喜欢红色,不喜欢可以送我

网友:
硬线的剥线钳都差不多。软线的剥线钳口才是最考验设计的。

网友:
凹口按平方毫米,分单芯、多芯软铜线标的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色的两个小孔,也是用来弯硬线的吧?

凯能、米沃奇钳上的的两个圆是用来切粗线的

网友D:
随便那个不喜欢都可以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那个不喜欢都可以给我

成套了,虽然不太好用,老虎钳更大的过份

网友E:
这些剥线钳的切线皮孔,是严格对应北美电线,从8号到20号,包括单根和多股线,尺寸非常严格,要求对应的线材铜芯也非常严格,所以剥下来的线才能没有一丝损伤,才能通过inspector(安检员)审查,但是它们真的用不了国内的电线,没有一个孔能对上。
另外,现在加拿大米沃奇手动工具已经逐渐淘汰掉上图所示工具了,主要上市卖的都是made in usa 的了,价钱贵了一倍,快赶上klein 的价钱了,但口碑确实很好。

网友:
现在市场上卖的,价钱真不便宜,但绝对优质优价。物有所值,

网友:
看样子不错,价格多少的?

网友:
都是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剥线钳的切线皮孔,是严格对应北美电线,从8号到20号,包括单根和多股线,尺寸非常严格,要求对应的线 ...

国内目前能买到专门针对国标线的好的剥线钳很少,凯尼派克的自动剥线钳可以,另外两把国标只能最大剥2.5,选择性很小,所以不是标准的剥线钳也是可以凑合着用,再不济咱还有国产货对付它再不行,剪刀也能上,我们国内要求没有那么严苛2183568[/attachimg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