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挖空心思用存货 - 小改感应灯座为移动式!想插哪里插哪里,主打随意!

楼主(2024-08-19):
这个索安人体感应灯座是21年撸的了,吃灰几年,没想到用处
之前折腾了电视机背景灯,想到这个还可以装厨房里用(玄关、过道、卫生间都已经装了好看的

这个原本是直接装86底盒上的,为了想插哪里插哪里,又翻出来个2插插头

先拆后盖

里面的板子,还能调节感光强度和亮灯时间

由于内部有灯头座挡着,插头只能装中间了
开孔

插头开槽,并缩短长度

卡上后盖,刚刚好

老办法,瞬干胶混面粉,粘接相当牢固

插头线焊上板子即可

复原,背面的样子

装上LED球泡

厨房这个位置原本是装燃气报警器的,一直没用,正好用来插这个感应灯

晚上点亮的样子,虽然有点不美观,不过功能达到就可以了

挖空心思终于把这个存货用掉了,不然老是悬吊吊的
使用几天感觉感光还是太亮了,调节电位器已调到最低,看来空了还要再改一下

网友A:
楼主有创意,相当彪特否

网友B:
这样是方便了,但一般家里插座都没有那么高,能移动的地方还是比较少

网友C:
瞬干胶混面粉是什么操作  502倒面粉混合了再涂沫上么?

网友D:
创意十足,赞一个

网友E:
这个办法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创意,相当彪特否

主要是找机会用上

网友F:
不错不错,可以参考,积累知识

网友:
那么高,也相当于是固定式的了。

网友:
里头居然还挺复杂,可调节亮度和延时时间,我装楼道的那个里面简单得很,就一个芯片。
楼主改成快插一体的还挺好看,这个调光的对LED灯也行?

网友:
看来元首买的是大别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方便了,但一般家里插座都没有那么高,能移动的地方还是比较少

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插靠墙的插座,这样就变成地脚灯了,就是这种灯泡不合适,得找体积和功率更小的

网友:
有创意,既然是薅羊毛的东西,就要充分利用

网友:
这个不错,还可以调节亮度和时间。哪里买的?

网友:
能用上就好,我以前撸的好多东西都没用上,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瞬干胶混面粉是什么操作  502倒面粉混合了再涂沫上么?

502加粉末后的强度那是相当的高,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创意十足,赞一个

原本还想改造一下,把灯内置进去,后来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办法很不错。

比较简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可以参考,积累知识

欢迎围观!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