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宝上的这个WiFi校时钟表机芯有用过的吗?咋样?

楼主(2024-08-16):
某宝上的这个WiFi校时钟表机芯有用过的吗?咋样?

网友A:
电池多久充电一次?太频繁就不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多久充电一次?太频繁就不爽了。

看上面说明书8个月

网友B:
这个比电波钟还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电波钟还有优势?

应该是的,新产品,所以观望中

网友:
用过数字版的,但没有电波钟省事,我用的那只偶尔会掉服务器

网友:
现在的石英钟没那么差吧,换电池的时候对一下时间,一两年才一次,不算麻烦

网友:
又有新品种机芯了

网友:
这种东西现在来讲意义不大,几个月就要充电,忘了充电就停了,价格也不便宜。现在好点的石英钟机芯,比如台湾的太阳机芯,只需一年多换一次5号电池,这期间不用校时间,误差一分钟之内。更好的丽声机芯,3年多才需换一次电池,准确度也不需要调整,省心,不过丽声机芯不便宜,过去20多元可以买到,现在要30多了,都是连续扫描机芯。

网友C:
校时就是伪命题,说明机芯误差大,而且钟表作用就是长期提供参考的,一节电池越耐用越好。感觉电波钟都比这种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时就是伪命题,说明机芯误差大,而且钟表作用就是长期提供参考的,一节电池越耐用越好。感觉电波钟都比这 ...

看来自身做工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自身做工才是关键

算了编辑一下,只说我的体验。

家里3个挂钟,原来是电波钟,用了一段时间,房间里越来越难收到校时信号,然后全部换了WIFI机芯,类似这种,但是是2节5号电池供电,平时用1节700mAh磷酸铁锂电池+占位桶来用,更换周期大概是2个月上下,没具体统计过,目前用了快3年了,均正常工作,没有损坏。

没电也好判断,表停在那里不走了。
比较早的WIFI机芯了,不知道现在新款耗电有没有优化,我这个应该是每天都要联网校准的,实际上如果一周校准一次的话,电池应该能多用不少时间,也没太大影响。

走时精度,不联网校准的情况下,标称的走时精度误差是每天 ±1 秒。

除了需要定期换电池充电,其它不用操心,你看到的时间就是准的,和手机时间一致,不用去怀疑时间对不对,这是支持校时钟表的优势。

如果范围不限制挂钟,那最省心的应该是卡西欧光动能电波表,晚上放窗台对时,白天带出去充电,永远满电、永远准确,作为钟表做到了极致省心。

网友:
我用的机芯不需要,刚上电池的一段时间,机芯会广播一个热点出来,手机连接上,用浏览器访问内部设置页面,设置一下机芯需要连接的WIFI密码等信息即可,机芯会连接到指定WIFI,从NTP服务器获取时间

网友:
wifi模块太耗电,应该扔模块深度休眠,没天醒来校对一次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