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螺丝不牢靠,骑车20公里丢了不少零件,怎么办?

楼主(2024-08-16):
看了下,后轮轮轴的螺丝都松动了

用手就能拧下来,
为何会这样
各位骑车前,会把螺丝都检查一遍么

网友:
没有弹簧垫片把,紧固度不到在没有垫片就会出现此情况,自行车主轴也就30-40nm左右,没有弹簧垫多吨几下就会松动

网友:
上螺纹胶就好了

网友:
可以换成防松动螺丝

网友:
试试螺丝防滑漆

网友A:
螺纹胶,按需选择,否则装上去拆不下来

网友:
还不如买一双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胶,按需选择,否则装上去拆不下来

你会给自行车螺丝滴螺纹胶么

网友:
螺纹胶  有中等强度 和高强度  拆卸要加热一下比较好拆

网友B:
拧螺丝一般有三种情况 不够紧  刚好  太紧滑牙 按标准是要用扭力扳手按螺丝螺母大小拧紧 谁会整天拿着扭力扳手 保险简单就是滴两滴胶水3 4 5 6用手腕力拧紧8以上用小臂力拧紧   拧了20几年的螺丝前连年才知道M6 8.8内六角螺丝要25牛米拧紧

网友:
要讲究标准,标准螺丝标准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一般有三种情况 不够紧  刚好  太紧滑牙 按标准是要用扭力扳手按螺丝螺母大小拧紧 谁会整天拿着扭力 ...

25牛米拧紧是啥意思?
你的扳手还有力学显示屏幕么

网友:
都是快拆,预紧力留大点,难道你的是螺母紧固,螺母的得用套筒加扭力扳手,按紧固力矩紧固好了是不会松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会给自行车螺丝滴螺纹胶么

以前水壶架螺丝老松,水壶架如果掉落了容易引起翻车事故。我后来给上了螺纹胶水

网友C:
30年前给人安装自行车,成批的出,也没见散架的啊。
是现在的安装手艺问题,还是自行车本身质量问题,还是如上所说没垫片啊?一般应该垫片加弹片才比较好,至少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年前给人安装自行车,成批的出,也没见散架的啊。
是现在的安装手艺问题,还是自行车本身质量问题,还是 ...

车前架轮轴好像只有螺母,没看到有垫片

网友:
不管新手、老手,新车(特别是二手车)买回来以后,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前后轮的紧固螺丝、车把手的锁紧螺母,有的时候新车安装时装车师傅大意,没有锁紧螺母、螺帽,骑行时很容易出事故。不过前后轮的锁紧螺母调校一定要注意一下,以免将轮轴压的太紧骑行时会很吃力。
不过,现在网购的新车多数是商家大部分已经安装好以后包装发车的,自己只要校好车把手、安装好脚踏就可以骑行了,这种车的紧固螺帽是机械紧固的,一般都不会出问题。

网友:
用加长扳手,或者管钳,或者普通扳手套半米长钢管,使出最大力气拧一下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