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数字万用表怎么测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2024-08-16):
现有几个400v 680u高压电容

用数字万用表2MΩ档,红表笔接正极,黑表笔接负极,可以看到阻值持续上升~~~反过来红接负,黑接正,一样的阻值也会持续上升,这是不是坏了??

还有几个50v 10000u电容,红笔接负极,黑笔接正极,阻值就不会动,一直显示无穷大。

网友:
数字表没法测电容漏电

网友:
数字表没法直接测电容漏电,要另外加压

网友:
测不了,最好用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数字表测不了电容漏电的

网友:
测电容好坏最好用电桥

网友:
没用万用表测过

网友:
胜利万用表有20M电容当

网友:
这个办法似乎不行,测电容耐压

网友:
我是一直用指针万用表测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
脑袋疼啊...莫非还要买个指针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脑袋疼啊...莫非还要买个指针表

是买电桥,电桥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用直流电串一个电流表给电容充电,读数会越来越小,理论上最后的值就是漏电值

网友:
用数字表是没法测电容漏电的。

网友:
数字表没法测

网友:
万用表你以为万用的。

网友:
数字表测不了电容漏电,用指针表测可看电容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