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计算法改造LC100-A 数字电感电容表及测试

楼主(2024-08-16):
LC100-A 数字电感电容表拆解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771-1-1.html

测试: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9805-1-1.html
后来网上搜到一个电路图和这个表完全一样,补上c12空位的0.1uF电容,L挡和小电容挡依然不准确。
电感挡和小电容挡原理是被测电感(电容)和标准电容(电感)谐振,靠测量产生的频率来计算出被测电容或电感值。

根据这个原理,标准电容C14  1nF和标准电感L1 50uH的谐振频率应该为712.12KHz左右,这个表只有580KHz不到,用一个1000P的云母电容替换C14,频率任然上不去,估计板上的电感不适合高频。

任然只有597KHz

下面是电感和小电容挡测量是接入原理图。期间发现板上的按键接触不太稳定,按网上的原理图一律改成拨盘开关,涉及测量回路的一律两个开关并联,减少接触问题。

找到一个高频的玩意,拆里面的磁芯

孔径有限,两个摞起来可以减少匝数,用更粗的漆包线

调整匝数,频率可以到712KHz左右,测试有标识的电感,依然不准确。
后来看网上有说电感是100uH,对应的频率为503K左右,继续增加匝数,频率降到503KHz,测量几个有标识的电感,读数基本一致。
最后定型电感是两个磁芯分别绕同样匝数串联起来,接入电路,频率是503KHz左右,单个接入,读数是710KHz左右,间接证明手绕的电感数值准确,适合高频低频环境。

楼下是测量验证

楼主:
占楼编辑
下面是能找到的有标识的电感电容,测试表改造后使用的效果

下面两个云母电容来源与一个废弃的万用表

下面标识2个1500和1个470

下面这个1n的是原来板上被1000P云母电容替换的C14

楼主:
占楼编辑
下面是电感测试,10mH的

标识是10uH的

标识是561

后来发现前面有线电视分配器的穿心磁芯,漆包线穿心一次电感就变化2-3个uH,不适合微调电感值。下面这个拆于开关电源的工字电感磁芯适合高频,而且可以半圈半圈的微调电感。

这是改用上面磁芯后测量前面手绕的几种电感

用节能灯上的磁芯绕的电感,不适合高频

下面这个拆于宽带电视盒里的磁芯,居然也不适合

原板上的50uH电感

下面是几个开关电源输出的滤波电感测试

C12电容也是大电感挡和小电容挡的测量时用到的标准电容,校准时C12和C14并联后101nF与L1  100uH产生谐振,计算频率值应该50.1KHz,现在的C12是一个普通0.1uF的MKP 275V-X2电容,实际频率49KHz。

实际测量证明计算方法改造可行。不过这都是假定那个换上去的1000P云母是精准的。如果有更准确的1000P和0.1uF电容,最终测量准确性还能提高。

补充:这个小模块非常灵敏,测量时手靠近夹子和引线都会导致读数后两位的变化,手捏原件也会引起读数变化,每次测量应尽量保持夹子和引线位置固定。每次开机也要好几分钟百位频率值才能稳定,个位会持续跳变。

网友A:
你绕的电感是代换板子上那个大电感吗?
俺的换了三个按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绕的电感是代换板子上那个大电感吗?
俺的换了三个按键开关

是的,板上的黄电感高频不行。那个C12能换成准确的0.1uF估计还会准一些,不过云母电容好像没有0.1u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板上的黄电感高频不行。那个C12能换成准确的0.1uF估计还会准一些,不过云母电容好像没有0.1u的 ...

感谢大师的研究,改天俺也重新整下

网友:
如果大批量成本 可以做到30元么

网友(2024-11-20):
楼主的技术精湛,谢谢分享,学习啦,谢谢分享。

网友(2024-12-27):
引用 楼主:
是的,板上的黄电感高频不行。那个C12能换成准确的0.1uF估计还会准一些,不过云母电容好像没有0.1u的 ...

能开源吗?

楼主:
也是买的成品,网上好像能找到固件

网友:
搞的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