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邦华BH-201J手机信号屏蔽器

楼主(2024-08-16):
库存2套信号屏蔽器

可惜有点过时了,不支持5G

一大堆天线

5V15A电源

拆开

射频功放芯片

信号发生电路

压控振荡器

再前就是NE555震荡电路
感觉这电路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自己手搓任何频率的

试了一下,一开,WiFi信号瞬间消失,移动数据信号不稳定,5G时有时无。

忘了,早知道用示波器测一下NE555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
打算2台都出掉,感兴趣可来闲鱼联系我,搜矽元创DIYSTU,随便找个商品私聊即可

网友A:
考试的考场就有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试的考场就有这个东西

是的,当时高中的时候每个教室都有,高考前还全换了5G的

网友B:
家里有小孩装一个应该不错

网友:
可以屏蔽多大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小孩装一个应该不错

不建议,会误伤邻居

网友C:
这根本就不是屏蔽,是干扰器。大功率干扰,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全是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根本就不是屏蔽,是干扰器。大功率干扰,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全是骗子。 ...

当然是干扰,要屏蔽只能给房间贴满锡箔纸,这样才是真正的屏蔽

网友D:
看芯片大小,每根天线输出有零点几瓦么?

网友:
555的输出频率其实无所谓,无非是调制到vco的频率上要覆盖正常手机和wifi的信道,就是比功率大小,只要覆盖范围内大过基站的信号强度就达到目的了,电子战中干扰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信号发生器发送同频干扰啊

网友E:
乍一看题目,以为是解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乍一看题目,以为是解绑呢

版主改的,,原标题没写型号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芯片大小,每根天线输出有零点几瓦么?

gsm射频功放芯片AWT6280功率可不小。
35.3dbm转换成瓦是3.38W功率。
4G射频芯片查不到型号

网友:
专为对付考生而生

网友:
换个思路,这种东西变化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区域群发短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当时高中的时候每个教室都有,高考前还全换了5G的

我们交的报名费就是用来更新这个,来屏蔽我们的手机信号的。

网友:
这个个人基本用不到吧,除非想干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