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319开卡研究

楼主(2024-08-16):
最近有大佬放了群联MPALL 5.18版本,支持983E980376E4,手头有金士顿就是这个闪存,就研究一下

原贴:高价求群联mpall v5.15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文件:mpall v5.18
进入正题。
首先更改ST-Tool(要v381版本)内的flashinfo.csv文件,在BICS4闪存附近添加以下代码:
TH58LKT1T25BA8C-BiCS5-1Dies,0x98,0x3E,0x98,0x03,0x76,0xE4,0x08,0x00,0x02,0x08,0x00,0x02,0x01,0x18,0x08,0x0E,0x16,0x80,0x01,0x01,0x01,0x01,0x03,0xA6,0x80,0x04,0x0F,0x3C,0x08,0x04,0x00,0x01,0x00,0x13,0x00,0xC0,0x54,0x01,0x98,0x1E,0xA0,0x47,0x00,0x11,0x11,0xEE,0xEE,0x01,0x3C,0x84,0x44,0x82
然后复制MPall 5.18里的BCH_SDK.dll、inpout32.dll,MPALL.dll到ST-Tool根目录下,替换已有文件
接下来复制MPall 5.18里IDBLK_TIMING.dll到ST-Tool目录中ISP_INFO文件夹中,替换已有文件
再打开ST-tool,就已经可以识别到了
目前经过几次量产,高格怎么着都不通过,低格能过,但是128G开出开32G而且重新插拔U盘,又会变成掉固件状态
这是什么鬼啊……莫非是固件没选对?现在用的是2319_TLC_TSB_20210615.BIN作为FW,感觉没啥问题啊有没有老哥告诉我该咋办啊

楼主:
如图。。
64G开成16G,128G开成32G,然后重新插拔,还是掉固件状态,低格后高格一遍也不行,高格会直接报错

网友:
我这儿再发个Flash info.csv,含有BICS5闪存的
楼主的B5参数如果是抄BICS4来的,那肯定开不满
而且加在最后一行就行,顺序不影响开卡的识别

然后固件,ST-TOOL这玩意儿手动选择固件没用(不要看我之前发的贴子,那些帖子是错误的)
低格不写固件,高格自动写固件

它固件是按照ISP_INFO文件夹下ST-ISP.BIN(3.81及以后的新工具)或者ST_ISP.INI(3.80及以前)文件内的参数刷入
ST_ISP.BIN似乎有加密。

https://wwwx.lanzouv.com/if72X27m9rpi

网友:
群联的不怎么好搞

楼主:
更换了flash Info.CSV,仍然无法正常开卡,会在高格的时候报S0×1102,然后需要短接才能重新识别但是短接以后再开卡仍然没用,已经放弃了

网友:
2251-07的工具版本都是5.35的了,再高级的更难有了。

网友:
STTOOL_V381_12_SZ_20210618_for HG2309 HLF UDP_TW 0625
你的这个版本应该是唯一支持2319的,试试先用低格的U3 Only格一遍,不行的话再用低格+高格(不是低格完了更新再高格),群联有点搞不懂,格几次才会有一次成功,莫名其妙。而且低格还很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