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63XT 金士顿nv1 m2 固态 tran RTC fail

楼主(2024-08-16):
请教各位,金士顿nv1,1t固态。不识别了,
用SM2263XT N28开卡工具开卡,卡40%报错,tran RTC fail。

颗粒上印的是:FH25608UCM1,开卡工具读出来是:镁光 MT29F1T08GBLBE

这是主控虚焊了吗,还是开卡工具版本选错了。

如果虚焊了,有大佬能修吗,可以付费邮寄维修。

网友A:
选BGA试试,看看ID完整不,我前几天遇到颗粒腐蚀虚焊的报错是tran adj 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BGA试试,看看ID完整不,我前几天遇到颗粒腐蚀虚焊的报错是tran adj fail。

选BGA后 也是 tran adj fail 报错。难道不是主控虚焊,是颗粒虚焊了?

楼主:
解决了,改了三个地方。感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
我也有一个,但是不能识别1g,rom点位是圆孔和方孔吗?

网友:
主控虚焊,63xt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