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妙达定速手电钻更换碳刷

楼主(2024-08-16):
一款妙达手电钻,换碳刷成功

网友A:
原来的碳刷还有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碳刷还有不少啊

靠边的可能不行了,减低成本吧

网友:
都是换电机,能换碳刷也是厉害。
就是把新刷装到旧刷架子上?

网友:
包胶哦都磨秃噜皮了,厂家没想到能用这么久

网友:
楼主,你就放过这手电钻吧,让它入废品站为安吧。

网友:
新的碳刷要安装前需要打磨一下吗?学习

网友:
能换碳刷也是厉害

网友:
伊拉克成色!

网友:
只要买的到碳刷,有刷电机还是很实用的,直到电机报废,再更换新电机。

网友:
成色不错,经久耐用

网友:
是用钳子撑开碳刷直接压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