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EDA画usb 3.0高速板子,阻抗匹配教学

楼主(2024-08-16):
给初学者看的,大佬勿喷。

USB插口高速信号的T/R 对应芯片端的R/T接口。其中插口端的RX端口处要加电容。
如果芯片在板子的底层,正常的接线肯定会出错。因此usb 3.0高速信号线运行P M(- +)两个线对调,避免走线有问题。
注意:usb 2.0的D- D+是不能对调的!!!仅usb 3.0的高速线可以对调。

因为usb 3.0信号需要走差分线。TP TN/RP RN四条线必须为差分走线,不然无法达到usb 3.0速度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走线,现在我发一个双层板的教程(双层板立创打板时候直接打就行,四层板的需要在打板时候选择层压结构)

阻抗计算网站:
嘉立创阻抗计算 (jlc.com)
技术指导:
技术指导:阻抗设计说明 (jlc.com)

我们用的是 差分阻抗 !!!
看清楚了,是差分阻抗。

现在给出双层板的参数,想玩usb 3.0读卡器的可以直接抄了。
usb 需要的阻抗是90欧,4mil间距,10mil线宽(间距太大,那么线宽就会变成20+mil了,那不可能可以使用)

因为PCB制造过程中肯定会有误差,因此你可以适当加减零点几mil线宽。

这是我的读卡器差分设计规则

读卡器打板后的测速图。
立创已经开源 GL3224-USB 3.0读卡器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