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九)中控电池故障维修+改装爱德利4活塞前刹车卡钳

楼主(2024-08-16):
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一)及全系列合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668-1-1.html

之前就发现中控的电池不太对劲,早上取出大电池,下午中控电池就没电了。而且静态功耗偏大。

拆下中控,很不对劲,热热的。

拆开看看

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USB调试口

原装电池

直接换一颗亿纬2500mah,保护板拆原来那颗电池的

测试可以正常使用

外壳局部有点老化酥脆了,重新固定好

换出来的电池尝试充电,发热量巨大,确诊
就是电池老化导致的,老化后内阻变大,且无法充满电
中控一直不停对电池充电,就出现发热,静态功耗高的问题

接下来搞搞前刹车卡钳

其实原装的也够用,但前后不对称
所以才折腾安装这个卡钳
过程中有不少坑,记录一下

这套是自己配的,没买直上套装

物品清单:
爱德利街道版大鲍鱼卡钳(左边)
爱德利220mm刹车盘
95cm刹车油管
DOT4刹车油
27芯M2前减震卡钳转接码
M8*25外六角螺丝(2个)

节外生枝,顺便把后刹车的上泵换成原装的

我先大概说一下前轮的安装顺序,
改装第三方卡钳要先取出刹车片,安装卡钳,安装前轮,调整居中,最后再把刹车片安装回去

我安装时就把顺序搞错了,而且还没取出刹车片,导致前轮安装完后,卡钳无法放到正确位置,被轮胎和刹车盘卡住。

220mm的刹车盘

后面又踩了个坑,既然卡钳塞不进去,那就给刹车盘垫法兰盘,加了片3mm的法兰盘
这下塞是塞进去了,但。。。。。因为严重拖刹,耗电量翻倍。

取下刹车片,发现严重不居中,甚至都蹭到卡钳了。。

拆掉法兰盘,再按照上面提到的顺序安装,非常完美,而且安装很轻松。

顶级丝滑

然后另一坑
原装螺丝是M8*30的,偏长了,顶到刹车盘

先用2颗M8*25的不锈钢内六角螺丝凑合一下。

买了螺丝,安装上去,完工

(该照片拍摄于发现螺丝顶到刹车盘时,后面安装完的照片暂时没拍,因为下雨搞脏了还没洗)
效果不错,首先是前后对称了
刹车力也有所提升。

网友:
厉害,这个也会修,多才多艺。

网友A:
早先,玩过小辐射卡钳,前后都玩过,无奈偏盘,换回2活塞普通刹车泵了,效果也不差。

网友B:
中控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有个电池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控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有个电池单独供电?

车辆定位、防盗、远程启动、电池参数采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先,玩过小辐射卡钳,前后都玩过,无奈偏盘,换回2活塞普通刹车泵了,效果也不差。 ...

我这个改完还行,几乎0蹭碟。

网友C:
是4G通信的吗,板上有二个屏蔽的各什么功能?GPS 导航和4G通信?

网友:
牛啊,多面手,啥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4G通信的吗,板上有二个屏蔽的各什么功能?GPS 导航和4G通信?

没标签的是DC-DC降压电路,带标签的是小牛定制的物联网模块。4G通信。以前挺好使,现在感觉时不时会断开连接,而且刷新速度也有延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标签的是DC-DC降压电路,带标签的是小牛定制的物联网模块。4G通信。以前挺好使,现在感觉时不时会断开 ...

那个贴纸我记得好像是狗皮膏药,撕下来就能看到庐山真面目了。之前弄过一个v35s的。断断续续估计你这个还是gsm的,

网友:
机电工程师呀

网友:
这车还是不错的,没啥问题

网友:
楼主手艺高换的配件价格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贴纸我记得好像是狗皮膏药,撕下来就能看到庐山真面目了。之前弄过一个v35s的。断断续续估计你这个还 ...

还真是gsm,2g。。。。

网友E:
前轮居中怎么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轮居中怎么调节的???

车轮一般是加垫片,有条件可以上车床定制金属轴套,我这个卡钳刚好直接安装就非常居中,卡钳如果有偏差可以加垫片

网友:
现在车好牛,昨天晚上跑过一辆外卖小哥停在路边的车,还在响着高速风扇,估计是给控制器散热的。

网友:
前轮是不建议换220盘的,雨天刹车容易侧滑摔倒。
我的车就是前后都换了220盘大卡钳,110/70-12半热融,晴天后轮急刹打滑,前轮避震直接到底,雨天都不敢刹车,几次雨天40码刹车漂移差点没吓死,几次后就不开了,换了一辆原厂没改装的车子开着!

网友:
小牛G0自己改了前后碟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