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che_Win安装mod_qos模块控制并发连接数防范慢速攻击

楼主(2024-08-17):
建议使用mod_reqtimeout和mod_qos两个模块相互配合来防护HTTP慢攻击(Slow HTTP Attack)

1、mod_reqtimeout用于控制每个连接上请求发送的速率。

#请求头部分,设置超时时间初始为10秒,并在收到客户端发送的数据后,每接收到500字节数据就将超时时间延长1秒,但最长不超过40秒。可以防护slowloris型的慢速攻击。

RequestReadTimeout header=10-40,minrate=500

#请求正文部分,设置超时时间初始为10秒,并在收到客户端发送的数据后,每接收到500字节数据就将超时时间延长1秒,但最长不超过40秒。可以防护slow message body型的慢速攻击。

RequestReadTimeout body=10-40,minrate=500

需注意,对于HTTPS站点,需要把初始超时时间上调,比如调整到20秒。

示例:
# 加载reqtimeout模块
LoadModule reqtimeout_module modules

<IfModule reqtimeout_module>
RequestReadTimeout header=20-40,MinRate=500 body=20,MinRate=500
</IfModule>

2、mod_qos 是一个Apache HTTP服务器的模块,用于限制连接/控制并发连接数和请求的速率。

配置例如:
#当服务器并发连接数超过600时,关闭keepalive
QS_SrvMaxConnClose 600
#限制每个源IP最大并发连接数为50
QS_SrvMaxConnPerIP 50
这两个数值可以根据服务器的性能调整。

示例:
先下载附件的mod_qos.so模块到Apache 2.4目录下
# 加载mod_qos模块
LoadModule qos_module modules/mod_qos.so

<IfModule qos_module>
   # handle connections from up to 100000 different IPs
   #QS_ClientEntries 100000
   # allow only 50 connections per IP;限制每个源IP最大并发连接数为20
   QS_SrvMaxConnPerIP 20
   # limit maximum number of active TCP connections limited to 256
   #MaxClients 640
   # disables keep-alive when 180 (70%) TCP connections are occupied
   QS_SrvMaxConnClose 70%
   # enables the known client prefer mode (server allows new TCP connections
   # from known/good clients only if there are more than 716 open TCP connections):
   QS_ClientPrefer 80%
   # minimum request/response speed
   # (deny slow clients blocking the server, keeping connections open without requesting anything
   QS_SrvMinDataRate 64 512 200
   # disables connection restrictions for certain clients (trusted proxy servers);排除的IP地址
   QS_SrvMaxConnExcludeIP 192.168.1.123
   QS_SrvMaxConnExcludeIP 123.123.123.123
</IfModule>

网友A(2024-10-12):
httpd.exe: Syntax error on line 558 of D:/Apache/conf/httpd.conf: Cannot load D:/Apache/modules/mod_qos.so into server: \xd5\xd2\xb2\xbb\xb5\xbd\xd6\xb8\xb6\xa8\xb5\xc4\xc4\xa3\xbf\xe9\xa1\xa3
这个报错是没加载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d.exe: Syntax error on line 558 of D:/Apache/conf/httpd.conf: Cannot load D:/Apache/modules/mod_ ...

是的,另外要看适用的版本,可能这个模块与你的Apache版本不匹配,这个是Apache 2.4 x64 VS16开发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