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一个多合一螺丝刀,套松了,打孔固定

楼主(2024-08-17):
以前买的这个工具,也没用多少,感觉使不上劲,不如那种三叉的三个头的套筒好用,这个前面的套松了,不知道原来怎么焊的,用502和焊锡都粘不住,最后钻个孔,用钉才算固定住。

网友:
只能用穿销钉的方法,别的办法不行。要不就电焊焊死

网友:
穿钉比较好,焊接就难看了

网友:
这个好多都是焊死的。

网友A:
我以为是一体呢,车工找根粗的金属棒,前面车粗一点,后面车细一点,原来还是分开的,这做工也是牛啊。

网友:
简单维修又是好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一体呢,车工找根粗的金属棒,前面车粗一点,后面车细一点,原来还是分开的,这做工也是牛啊。 ...

你得有一台电火花机来做那个6边形深孔

网友:
打透钢钉卯驻

网友:
钻这样的孔也有点难度。

网友(2024-09-16):
几元钱再整一个

网友:
手把焊不好焊,二保焊或氩弧焊焊起来才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