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玩具塑料件 断裂用什么胶比较结实

楼主(2024-08-17):
像图中这样的玩具配件,断了用什么胶粘比较结实,而且不凸起胶体。
经常有这种元件断裂 用502粘用不久。求教用什么胶好。

网友:
先插段钉子进去再粘就牢了。参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8500-1-1.html

网友:
用电烙铁加热一段铜丝或铁丝烫进去做骨架就非常结实了

网友:
可以用亚克力胶水试试

网友:
AB胶,最好再找一些塑料薄膜,有点硬度的,在两边固定做支撑。

网友:
电烙铁烫订书钉进去!!

网友:
如果需要受力的话,买新的吧。
或者试试专门的ABS胶(也可以用氯仿)
如果杆子比较细加订书钉反而会降低强度

网友:
要做桩子,或者外面箍一圈,否则不会牢固胶水里最牢固就是ab胶了,但你这个看起来像是尼龙,尼龙不太吃胶水,用啥胶水都不会很牢

网友:
受力的话还是得买新的

网友:
受力的话用铝材做新的

网友:
烙铁烫再加点塑料

网友:
以前好像用三氯甲烷粘过,特别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