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CER宏基笔记本4741G型号拆机清灰等折腾

楼主(2024-08-17):
积分商城坛友处购买的,价格合适,虽然后期没用上,但是也过了一把拥有笔记本的瘾。
拿到手后先置换笔记本电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585-1-1.html

笔记本先确定型号

拆笔记本机械硬盘换固态、内存4G升级成8G

主要是带电池,并且电池性能也不差,算是捡到小宝。

店家是随意弄了两条内存,虽然型号不同,但也算用心了。

笔记本,开始还觉得这种接口很特别,原来只是转接头。

ACER自带的电源,和自己之前留下的阿苏斯电源,后期换线后正常使用。

进入正题,笔记本真心很新。

到手先搞个系统。

看下内在配置。

笔记本外观细节图

无线单频2.4G的WiFi模块不含蓝牙,后期可以自己更换成双频带蓝牙的模块。

内存区域。

硬盘区域。

老规矩,除了后面可见的螺丝,还是得先拆键盘才能看到底部螺丝。

掀开面盖。

这个CPU居然不是BGA的,查了一下,这款笔记本可以自行更换升级CPU,最高可以升级成I7的

这个好像是显存。

笔记本大局观。

最后的瑕疵之一,笔记本没事就提示温度过高,但是检查散热风扇正常旋转,出风口温度也不高,估计是温控有问题。

瑕疵2,声音一边不正常,检查发现一边的笔记本喇叭不是原装的,声音拉垮,考虑到价格不高,懒得去售后了。

过了两天,傻-逼店家发了两条不同型号、频率的内存条,刚好测试下不同组合对鲁大师跑分有没区别。

跑分后发现,低压条,标准条,以及2G 4G跑分好像没啥区别,因为是笔记本,所以也懒得做进一步测试。

本只想着用笔记本发帖、文章赚点外快,后来一系列变故也导致了笔记本存在的意义不大(直接用办公电脑操作)。

网友:
这个有点年头了

网友:
10+年前的4752还在服役中,只能刷剧刷网页了

网友:
一代I5有些年头了,七彩虹固态是真的垃圾,坏得多。

网友:
这么老的配置,外观保存得真不错
这配置估计也就够简单办公上网用了

网友:
这有差不多十年前的电脑吧,保养得不错,当年宏基这款电脑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
上网,文字处理,还是够用的。

网友:
2010年买的4741G,i3 350M的配置,加了内存、加了固态还是能用,不过电池不行了

网友:
这鸡鸡设计不如4739,我2012年买的4739好像D壳螺丝一拆就能把D壳取下来了...

----------------------

网友:
我10年自己买的第一部笔记本也是这个型号。i3的,很好用。换了固态用了10年。

网友:
我也有一台  电池拆了全部是大红袍哦    这机子I3一代的好像  还加上独立显卡 整个就是个火炉

网友:
性能怎么样?

网友A:
请问一下,这机器能流畅播放1080P的视频不,我想找个便宜机器看局域网NAS上的电影电视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机器能流畅播放1080P的视频不,我想找个便宜机器看局域网NAS上的电影电视剧。 ...

屏幕只有1366*768,你有1080P有个卵用...

------------------------

网友:
4720路过  还在服役中

网友:
硬盘还有转接头

网友:
看看网页办公什么的还不错

网友:
一毛一样的型号,升级内存固态依然偶尔用用。2010年的本子

网友B:
10代的笔记本也不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代的笔记本也不贵了

多少?我这台折算下来100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