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强拆一筋膜枪--本博~并更换电池

楼主(2024-08-17):
去年?忘了 跟风买的这个本博牌的筋膜枪 亲娘一直用着 突然发现最近不见这个的踪影 亲娘说:用一会就停了。正好手里有几节新18650

这个筋膜枪坛友估计买的不少 其它无关紧要的图片就不上了 撕下握把底处的标签 就漏出了三颗螺丝

拿下开关的那个盖子 再掀掉天灵盖 拧下电机螺丝 挪开个缝隙 这样电池的插头才能过得去

电池在里面被泡沫双面胶沾着 只能挑出来了

电池的参数 虚标的

这是ZX还是XZ?青稞纸的品牌?

充电保护板 一般都是正负两级 那第三级是干嘛用的?望指教 平衡充?

有点危险 一定是隐患

含Fe量高?

这焊接艺术挺艺术的

准备换上的电池 也不懂什么叫有码的 什么叫磨码的

其实电池焊接也容易得

懒得查这个芯片叫什么

我焊接的更渣

没有热缩膜 只能电工胶带固定

发现没有输出 按说这个充电板不会有断电保护功能的

插上充电板 过了几秒钟 充电灯亮了 这个世界真的很神奇

没有泡沫双面胶 就直接用干了的湿巾裹住塞进去

原装的海绵也塞进去

注意这个底盖的螺丝孔 并不是对称的 害得我费了半天劲才发现

正常供电

办公室那只生无可恋的猫

底部贴纸

顺便再测下容量 这原装电池也够拉胯的 怨不得筋膜枪工作一会就停了呢 只不过换上新电池后仍然是转了大概五到十分钟的样子?自己也停了 可能是保护机制?可能是就这么设计?但是按摩的力度大大提升 而且异常的欢快和兴奋

网友A:
只让你按摩几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让你按摩几分钟吧

原电池可能是欠压停机 也可能是机器运转到时间了停机

网友B:
原电池明显不行了   只有300多mah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让你按摩几分钟吧

网上有卖十几元,筋膜工具拆的无刷驱动板,询问商家才知道不适合改电风扇,每次按下工作几分钟停止,充电钻拆机无刷驱动,有的带半分钟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电池明显不行了   只有300多mah了

原电池一定是不行了 续航短 没力气 新电池跟打鸡血一样 但同样也会有定时关机

网友:
满血复活   不错

网友C:
40W的电烙铁加不锈钢助焊剂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W的电烙铁加不锈钢助焊剂能行吗?

30W的外热电烙铁搭配普通的焊锡膏

网友:
还有用几分钟就要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W的电烙铁加不锈钢助焊剂能行吗?

助焊剂轻松焊电池。20W的都行。

网友:
看来原来的电池老化衰减比较多

网友:
换了能续航多久。

楼主:
开最高档扔那不管它 每十分钟停一次 三个回合后依然有劲

网友:
还能在战几年!!!

网友:
又可以再战三年

网友:
不连续工作,也有间歇运转功能吧。

网友:
原来是里面有配重,怪不得挺沉

网友:
原来筋膜枪还有运行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