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说说我的——众仪电桥镊子ZT-MD1

楼主(2024-08-17):
又跟风买了一个,在等待它到来的路上,看到各个坛友先收到的各种测试,心里忐忑不安,
说众仪电桥镊子ZT-MD1测不了太大的电阻,我的可以啊

我就担心2点:

1;镊子腿居然也是PCB的
2;有坛友说不能测量较大电阻

收到货了,简单使用了一下,上面两个顾虑可以打消了

电桥镊子手感不错,出乎意料
也能测量10MΩ电阻,我用20MΩ电阻它测不出了,但这个不重要,对它而言我认为1MΩ的测量范围都足够用。

电桥就那样,没啥说的

说的别的:

其它的,数据刷新时间,约1秒,有点点慢呀
可以分1-10-100-1000-10K-100K-10M,开路,短路校准,挺好。
镊子尖儿稍微有点不齐
0.3V在板测量还是可以,测量电阻和低压输出的万用表差不多,我不搞维修,说不出怎样才算好或者不好。
可以设置左右手习惯,挺好,屏幕视角也可以
亮度可调,声音大小可调,自动关机时间可调
RLC可以自动识别也可以手动选择
副参数是自动的
可以测量二极管,自动模式下,二极管识别的是电阻值,手工选择到二极管挡位,显示压降值,同时屏幕上显示二极管的测量方向。
有通断测量,接通有声音,声音响应还挺快。
就这样吧,我有好几个电桥,就差个镊子电桥,感觉随手就能用,挺方便的。
期望:测量速度再快点就好了。
当前版本号 1.5

网友:
不错哦,比万用表方便

网友:
1秒一次啊,那个diy的qplcr好像不止这个速度。

看视频 @xuezhimeng 做的那个也挺快的,不过贵了一倍了也不好直接比较

网友:
价格多少?性价比如何

网友A:
俺看到有开源的已经卷到80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看到有开源的已经卷到80块了

开源那个迭代太快了,我看已经从1s发展到7s了,而且不是线性的,后一代比前一代强,而是有便宜缩水版,性能升级版,这种策略对diy产品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一般人对diy产品都是听说,了解,然后比对再尝试的,他这么搞一下子让大部分人只能接触到破产版,而且还云里雾里,破产版都还怕买贵了。

就我看测试的视频来说,那个开源(严格来说只有原理图开源,关键的算法、程序都是闭源)的测量速度肯定不止一秒一次,优势还是有的。精度因为全部都没有摸过不敢乱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源那个迭代太快了,我看已经从1s发展到7s了,而且不是线性的,后一代比前一代强,而是有便宜缩水版,性 ...

没事儿 俺不是非常需要
抓紧更新 更到100000.0最好
终究要慢下来的。对吧。

网友:
价格打下来了。
平时玩玩,精度其实不太重要,测电容电感能达到个10%也行了。

网友C:
开路,短路怎么校准的,只能对电阻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路,短路怎么校准的,只能对电阻校准吗

用无感电阻校准后,全部参数就准确了

网友D:
我已经换货了,我的0.3V切实不能测量大电阻有问题跟客服商量换货,固件版本是1.5你的啥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换货了,我的0.3V切实不能测量大电阻有问题跟客服商量换货,固件版本是1.5你的啥版本 ...

你 的镊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准是好奇害死猫动了校准,重新校准一下就好,大电阻和开路校准很关键。版本上面写了,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 的镊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准是好奇害死猫动了校准,重新校准一下就好,大电阻和开路校准很关 ...

我恢复出厂设置了,也不行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 的镊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准是好奇害死猫动了校准,重新校准一下就好,大电阻和开路校准很关 ...

等换货回来就知道了,到底是坏了,还是我校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换货回来就知道了,到底是坏了,还是我校准的问题

我也恢复过,恢复后要校准后测量才准确,如果不校准,有时候开路就有比较大的底数。

网友:
电子爱好者的又一得力工具

我之前入了 DT-71 ,测贴片方便

网友:
不知道实不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事儿 俺不是非常需要
抓紧更新 更到100000.0最好
终究要慢下来的。对吧。 ...

曾经有个浏览器,叫firefox,一度上升到仅次于IE的全球第二占有率浏览器,花了十几年,版本号从1.0爬到3.6,从4.0后每个月升级2次刷了几年,现在它的版本号是128.0,市场占有率统计中属于“其它”那类了。没有广泛基础广泛认可的东西一旦开始跑版本大多数后果就是寄。

我现在就是用着这个128.0版本……感叹它的可惜,曾经真的是很好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个浏览器,叫firefox,一度上升到仅次于IE的全球第二占有率浏览器,花了十几年,版本号从1.0爬到3.6 ...

你说啊,人就是好奇,好久没有用过火狐了,就刚刚,我去官网下载安装了一下看版本号到底是多少。

连续两次重启更新,版本号上来了

最新是是129了~~

网友:
前阵子买了一个DIY的,主要就是看,众仪的差价快一倍了,用用也够了,就是感觉那个脚是PCB感觉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