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ang维电视50Q7通过修改系统文件屏蔽系统升级弹窗方法

楼主(2024-08-17):
前言:买了Chuang维50Q7这款电视有7年多了,期间升级过几次系统,试过ROOT(没成功),刷机,删内置应用,最统还是想用原出厂的系统,简单,顺畅,但Chuang维这个旧系统老是弹窗让你升级系统,虽然可以点取消,但每次都得让你点一次,实在太麻烦了。后来一直找方法屏蔽这个弹窗,只有用外置路由器设域名拦截才能成功,但我家里有MODEN就能上网了,不想加个路由器费电(就是穷),所以我经过上网找资料找到一个方法让电视自己屏蔽创维升级服务器的方法。

1.首先,检查一下电视有无串口调试諯口,我的端口是长下面这个样子,一个2.5mm 音频 口。然后做一条USB 串口数据线(USB-TTL模块,2.5mm 公头材料上某宝买,就几块钱那种就好),数据线的另一头是2.5mm口,接法如下图我的手写纸,这里不详说

2。连接数据线,测试有无连通。这里我用的电脑上的软件是secruecrt ,设置如下图,波特率是115200

数据线和电脑,电视都连好后,先打开secruecrt软件,再打开电视,等电视进入了稳定状态后,如果secruecrt有收到信息,那连通成功了一半,再在电脑键盘敲几个回车,如有出现命令行,那连通成功了另一半。

如果没连通,可以试下在电视的工程模式中找找类似串口调试开关的项改一下再连通

3。输入命令,修改系统开机脚本。 基本原理是是修改系统的install-recovery.sh文件,这个是系统开机脚本,每次开机都执行一次,在文件中添加ptables 命令,屏蔽对应域名。依次在securecrt 输入以下命令
1)mount -o remount,rw /system
这个是挂载系统为可读写

2)echo -e "iptables -A OUTPUT -m string --string \"api.app.skysrt.com\" --algo bm --to 65535 -j DROP \n" >> /system/bin/install-recovery.sh
上面命令将iptables命令加入install-recovery.sh末尾,粗体的api.app.skysrt.com按网上找要屏蔽的城名更改,或按我下面提供的城名更改,每一个域名执行一次命令

echo -e "iptables -I INPUT -s 193.112.97.61 -j DROP"  >> /system/bin/install-recovery.sh
这个是屏蔽IP地址的命令,方法和上一个一样

3)cat /system/bin/install-recovery.sh
以上命令显示install-recovery.sh文件内容,文件内容如有刚输入的屏屏蔽命令,那就说是修改文件成功

4。断电重启电视,输入以下命令以,查看脚本命令是否生效
iptables -L | grep -i drop

如果显示出有屏蔽的域名信息,那证明命令生效了,这时即使点入电视系统下载升级也不能完成下载

以上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些方法,因为我是门外汉,很多地方都不严谨,所以可以会有些错误,改机有风险,请大家注意。

附一些Chuang维的服务器域名

api.app.skysrt.com
api.upgrade.skysrt.com
update01.skyworth-cloud.com
update01.skyworth-cloud.com.wswebpic.com
hoisin.coocaatv.com
res.hoisin.coocaatv.com
log.skysrt.com
apk.sky.fs.skysrt.com
api.device.skysrt.com
push.skysrt.com
umengacs.m.taobao.com
amdcopen.m.taobao.com
irs01.com
s.jpush.cn
alog.umeng.com
uop.umeng.com
sis.jpush.io
p.tencentmind.com
tracker.appadhoc.com
admaster.com.cn
vqq.admaster.com.cn
taps.net
stats.jpush.cn
miaozhen.com
ad.3.cn
api.app.skysrt.com
api.upgrade.skysrt.com
update01.skyworth-cloud.com
log.skysrt.com
apk.sky.fs.skysrt.com
api.device.skysrt.com
pl.cp31.OTT.cibntv.net
v-play.coocaa.wasu.tv
hoisin.coocaatv.com
pfg.coocaa.wasu.tv
data-hoisin.coocaa.wasu.tv
api-upgrade.coocaa.wasu.tv
193.112.97.61
175.178.207.92

网友A:
串口不是根用户?直接就可以root了吧,

网友B:
实在是没动力去折腾电视机了,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C:
不是吧,还让你选,你的电视肯定不是智能的我家创维,有一次打开,直接显示正在升级,你只要连上wifi人家自己自动下载,下次开机自动升级,根本不用你动手的,气的让我把它wifi给关了,只用把它当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不是根用户?直接就可以root了吧,

我就是搞不定root,supersu放过进去不能用,magisk修补boot.img不识别,一建root不成功,可能要专门的工具吧

网友:
好的,这狗日的牌子已经加入黑名单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还让你选,你的电视肯定不是智能的我家创维,有一次打开,直接显示正在升级,你只 ...

你那台应该技术高级一些,有3岁的智商,我这台还是一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是没动力去折腾电视机了,楼主继续努力

一起搞机吧,为了自由

网友D:
当初买了微鲸刚上市的43寸,升级失败后只能进到双清模式,死活刷不进去,官方的USB刷机方法死活没反应,用TTL调试端口显示只读模式无法写入。是不是用1)mount -o remount,rw /system命令就能刷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 电源坏了  好像  好多年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初买了微鲸刚上市的43寸,升级失败后只能进到双清模式,死活刷不进去,官方的USB刷机方法死活没反应,用T ...

应该不行,这个命令和刷机没什么关系,这个命令只是让调试端口有读写文件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初买了微鲸刚上市的43寸,升级失败后只能进到双清模式,死活刷不进去,官方的USB刷机方法死活没反应,用T ...

建议刷一个官方的全量包试试,不行再试试进boot命令行强刷,boot命令行我的是电视通电时在securecrt按回车进入,里面有好多刷写命令

网友E:
很多所谓智能电视(安卓系统)都是加载内核之后就自动关闭ttl串口输出,你这没自动关闭输出还可以操作,不然都没反应还得想办法开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初买了微鲸刚上市的43寸,升级失败后只能进到双清模式,死活刷不进去,官方的USB刷机方法死活没反应,用T ...

搜电视型号+强制升级,连上ttl看看,一般可以用命令强制升级

网友:
只要能修好就行!!!

网友:
这都能搞,牛人啊,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所谓智能电视(安卓系统)都是加载内核之后就自动关闭ttl串口输出,你这没自动关闭输出还可以操作,不然 ...

对,成也串口,败也串口

网友:
既然能ttl,估计禁止一些系统自带的app(自启动)就可以达到禁止自动弹出升级提示的目的。设置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将原桌面换成当贝或沙发一类简洁的桌面

网友:
一年也开不了几次电视,没有动力搞刷机这些了,让厂商自娱自乐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