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一个LED驱动改成可调光

楼主(2024-08-17):
以前淘了几块灯板,当时也没有啥硬件设计能力,只能用现有的模块,就也买了个12V输入的LED驱动,但也一直放哪里没管

最近把它捡起来了,试了一下可以点亮,但是调光不好使,Vadj脚怎么输入(模拟,数字)都无法调光,ENA脚输入pwm可以调,但是会有低频闪烁,和输入的高频pwm不一致。
于是研究了下板子,发现芯片丝印被打磨了

楼主:
手机编辑了半天,发出去之后,大段文字没了,这里补一下:
芯片被打磨了,研究电路,通过采样电阻采样到电压给芯片5脚,计算发现芯片5脚参考电压410mV。
修改为可调,想了以下几个方案:
方案一,直接买可调的采样电阻。但是翻了翻淘宝,没有合适的。
方案二,用一个运放,通过调整放大倍数,将放大后的电压给芯片5脚。
方案三,改R5,通过调整输入电流来调整R12分压,方案可行,计算都计算好了,准备动手改了。

但是突然想起某个LED芯片,可以通过一个引脚实现使能、模拟调光、数字调光,大概是低于0.5V为关闭,0.5-2.5V为模拟调光,高于2.5V为使能。也可以pwm控制。于是试了下这个ENA脚,可以通过0.7-3V的电压进行模拟调光。

正好手上有个16.5K的电位器,还带开关,计算了下需要一个33k左右的电阻分压。但是手上没有33k的,找到两个68k的并联可以。
于是上洞洞板,测试OK,最后是全家福。

网友A:
看着像。电视机的背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电视机的背光板

确实,就是电视机背光板

网友B:
LED灯调光后都会有闪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灯调光后都会有闪烁吧。

有机会改善的,在LED串两头增加电解电容,这样能做到LED软启动和延迟熄灭,改善瞬间冲击延长LED寿命,闪烁也随之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