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用了20多年的格兰仕微波炉坏了,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4-08-17):
9几年买的,基本天天用也没坏过,不锈钢内胆感觉质量很好,昨天终于坏了,时间有限没有拆机,只是简单测试了下,开始声音正常,但是食物不会加热,功率最大200W,档位调节正常,中档时声音会忽大忽小,功率也会跟着变,最大功率也是只有200W,食物不会加热,没修过这东西,可能是哪里坏了?我看淘宝上主要就是保险、二极管、磁控管,是不是可能就是这三样中的一个坏了?

网友:
先看看高压保险丝吧。

网友A:
换新的吧,国家GDP就是被这么拉下来的。

网友:
不锈钢内胆的,修起来。不加热先看高压保险丝。然后就可能磁控管坏了。没有多少零件,一个一个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吧,国家GDP就是被这么拉下来的。

+1,拉低GDP,要把撸主抓起来...

------------------

网友:
高压保险丝,二极管,电容器,磁控管。注意安全!

网友:
微波炉坏了不要扔,变压器拆铜也能卖不少钱的,或者拆变压器做点焊机也行

网友:
维修行业确实是拉低消费了,应该提倡按需分配,

网友:
我一样的微波炉,用了十几年了,坏过两次,,都是磁控管的问题,换了就好了,谨供参考!

网友:
不加热,基本判断磁控管坏了,看磁控管上面的型号,淘宝买个换上,不贵

网友:
同样是格兰仕机械定时款,使用时间差不多有三十年了,换过高压保险、变压器,现在还在使用中!先检查高压保险,如果保险烧了还要检查磁控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还有功率?那可能是高压电容容量衰减了,换新的试试。

网友:
先检查变压器,变压器没坏的话点焊机就有了。

网友:
挨个元器件查吧!!!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不加热,基本磁控管失效,换。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磁控管插座对地短路。

网友:
先看高压保险  220直接变压器初级 能加热可能是门的三个开关,不加热电容 高压整流管 磁控管  有钳表看变压器初级电流正常时10几A   但有时电流上去了还不加热  磁控管较贵 换了吧  听售后的说门容易变形有漏的概率 还教了一招 俩手机蓝牙互传一放炉内关门还能接收 门变形电磁泄漏

网友:
先检查保险、二极管、高压电容,磁控管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一台同样故障现象的,换了磁控管后恢复正常。

网友:
变压器是铜线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