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薄膜发光LED,能否用普通的发光LED替代

楼主(2024-08-17):
如下图所示,该仪表是一个远古呼吸机数字仪表,其中芯片是使用HV6506驱动,四周一圈是使用薄膜LED模拟指针显示那种,中间有2个8位数码薄膜管,由于年代久远,这些薄膜都老化了,导致显示断码或者直接不亮了

我在想能否重新制作一块PCB,使用发光LED替代,也是弄成3/4圈代替模拟指针,中间弄2个8位数码管替代,不知道是否可行,希望能看懂的大神给予指导,感谢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 ... SUTEX/HV6506PJ.html

网友A:
有LED年代就不会久远。

薄膜应该也不是LED有可能是EL电致发光。

网友:
数码管不是问题,,只是 如果上面 刻度盘 一小格一个led的话,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LED年代就不会久远。

薄膜应该也不是LED有可能是EL电致发光。

那个需要 高压,特定频率的高压好像是,,上面那个场景不像,,我知道 有种led直接 裸晶圆 贴在膜上的,厚度可以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LED年代就不会久远。

薄膜应该也不是LED有可能是EL电致发光。

看第一张图,似乎是有一点点还能显示的,但是很多都缺了,心想彻底解决,于是就想到用发光LED替代,至于你说的电至发光什么的不是很懂,不知道我想的可行不可行,电压会不会过高

网友:
应该是可以,

网友:
还有个思路,改成机械指针,跟汽车仪表那种一样,难度要低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LED年代就不会久远。

薄膜应该也不是LED有可能是EL电致发光。

刚才找到了2张原理图,不知道大神是否能够看懂

网友B:
全部重新排版,弄成柱状就可以了,LED可以用现成的,可以简化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重新排版,弄成柱状就可以了,LED可以用现成的,可以简化设计!

不知道这种电至发光的电器性能怎么样,看起来像液晶一样的,不知道驱动LED能不能带动,感觉电流很小很小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电至发光的电器性能怎么样,看起来像液晶一样的,不知道驱动LED能不能带动,感觉电流很小很小 ...

我觉得你还不如把它改成液晶显示的来得实际一些,你只要搞懂它的协议,自己转换一下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是不是可行性更高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还不如把它改成液晶显示的来得实际一些,你只要搞懂它的协议,自己转换一下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 ...

这种电至发光的材料完全搞不懂,看数据手册好像是高压什么的,不知道我直接接发光二极管可行不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至发光的材料完全搞不懂,看数据手册好像是高压什么的,不知道我直接接发光二极管可行不可行

你管它高压不高压呢,你搞懂它的输入端的数据格式是什么,然后直接读取输入端并用一个单片机转换一下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管它高压不高压呢,你搞懂它的输入端的数据格式是什么,然后直接读取输入端并用一个单片机转换一下在液 ...

最简单的方式玩下,还弄单片机太高级不会整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方式玩下,还弄单片机太高级不会整呀

看规格书芯片输出电压几十伏,电流0.5毫安,你能找到这样参数的LED应该就可以,但是130个LED搞一圈估计要很大了,原来的位置应该放不下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感觉11楼的办法还可以,改LED估计难道不小。

网友:
可以感觉难度会不小

网友:
测量一下原来LED两端的点亮电压是多少,然后选择对应的LED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规格书芯片输出电压几十伏,电流0.5毫安,你能找到这样参数的LED应该就可以,但是130个LED搞一圈估计要 ...

那个转盘外圈应该是定制的发光显示屏,用LED就算能放下也没法按针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