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汽车后挡风玻璃印刷天线焊接不沾锡怎么搞?

楼主(2024-08-17):
原车简配了左侧的FM信号放大,加装上了,需要焊接线到印刷的焊接处。尝试了很久,不沾锡,刀子刮,打磨都不沾。下面的焊点我看原厂也是焊接的。
有坛友了解用什么助焊剂可以焊接上吗?

网友A:
先搞清楚什么材质

网友:
点焊,需要调好电压或者限流值,这种薄膜稍不注意就搞坏了

网友B:
问题是现在还有人听FM么???

----------------------

网友:
焊个弹簧顶针 ,搞个支架,胶粘 压住即可

网友:
可以用导电的铝箔或铜箔黏上

网友C:
实在不能焊,就导电膏➕线用胶粘上

网友D:
断丝了,可以用银浆连接。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现在还有人听FM么???

换了个主机,不装这个天线会报故障码,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能焊,就导电膏➕线用胶粘上

看看不行就导电胶粘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什么材质

看不出来啥材质

网友E:
用玻璃胶把线尾固定好, 固化后线头怼在这个印刷线上,用导电银漆一埋负责连通电路,固化后玻璃胶打胶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断丝了,可以用银浆连接。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行。

可以,不过机械强度不够,需要先固定线尾,把线怼上再埋银浆,固化后再打胶保护。   银浆只管电路连接,机械强度交给玻璃胶。。

玻璃热还不能用热熔,只能用中性耐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玻璃胶把线尾固定好, 固化后线头怼在这个印刷线上,用导电银漆一埋负责连通电路,固化后玻璃胶打胶保护 ...

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过机械强度不够,需要先固定线尾,把线怼上再埋银浆,固化后再打胶保护。   银浆只管电路连接, ...

这方法靠谱,楼主试试

网友:
导电铜箔胶带可以吗。

网友:
为什么要焊接?不是有屏蔽用的胶布吗,买一段贴上就可以了电阻大点不影响使用,不放心外面还可以涂一层704硅胶防止脱落!

网友:
用导电胶沾,先用结构胶固定住操作。

网友:
不锈钢助焊剂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