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钥匙打不开机械门锁怎么办?

楼主(2024-08-17):
汽车钥匙打不开门锁,只能用钥匙上的遥控,有两次遥控没电了,车门都打不开了,只好等一会儿让电池缓缓再按,4S店说要换门锁总成,难道不能拆下来修修吗?

网友A:
你倒是拆啊,不拆说个JJ....

------------------------------------

网友B:
拆开看看啊。换总成自己也能换啊。

网友C:
机械钥匙是转不动啊,还是转了没反应啊。。这都不说。。    也是拆坛老人了,描述故障都缺东西,要点不足的。。

转不动是锁芯的问题,就是齿形识别那部分。拆下来找个修锁技师处理一下,用清油洗净,喷点石墨粉进去润滑一下。。  如果是防尘盖问题,就是拆下来除下碱的事。   如果可以转动但是门锁没反应。拆饰板,看看联动机构是不是掉了,或者是联动塑料件老化碎了,如果是老化,买一个拆车锁芯也行,自己想别的办法也行,拆个换上就行了,你给他找到类似旧件,修锁的会弄。

锁芯拆件,因为齿形识别,别太装懂。  会崩开的。。    购买配件时候可以购买报废车没有钥匙的,因为你只要后面的联动件,前面的部分齿形不一样也没用,越便宜越好。

如果转动没问题,连杆也没掉。  那就是锁块了,整体拆出来看看。法系有的需要洗油重新润滑,这个很常见,就是一个滑动件卡住而已。

网友:
过年外出100米从车上拿东西把东风车遥控钥匙掉了,机械钥匙用了不到5个月连杆断了,还好当时车窗开了点小缝,用根长细铁棒从里面解锁成功,要不还没办法开门,拆开修发现被车窗挡着,有个螺丝实在拆不下来,算了一次花了200多元在X宝配了2把遥控钥匙。老板人蛮好第二把钥匙用4个账号红包凑的单,远程开齿还挺准的,还多送了2个汽车防盗芯片。

网友:
要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除根

网友D:
机械锁只有连杆断了才会打不开,要么找修车行,自己有把握么自己拆开门皮自己修!

网友E:
安装个门扣,挂个挂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机械锁只有连杆断了才会打不开,要么找修车行,自己有把握么自己拆开门皮自己修! ...

还有一种可能是漏水,防尘盖结碱粘住了,或锌合金锁体锈蚀膨胀。表现都是转不动,甚至钥匙都插不进去。

能转开不开,才可能是机械问题,连杆掉了,一般是挂机构塑料老化吃劲断了。还有一种最少见的,忘记挂了。

网友:
经常不用机械钥匙里面可能会锈死。

网友:
还是找师傅看看吧!!!!

网友:
坛友的回复超赞!

网友:
是不是锈死了。让修车的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拆啊,不拆说个JJ....

自己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店里不换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啊。换总成自己也能换啊。

天气凉快点就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钥匙是转不动啊,还是转了没反应啊。。这都不说。。    也是拆坛老人了,描述故障都缺东西,要点不足的 ...

转不动,等天气凉快点就拆开看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个门扣,挂个挂锁

学憨豆?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锁只有连杆断了才会打不开,要么找修车行,自己有把握么自己拆开门皮自己修! ...

拧不动,改天拆开看看,实在不行再换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漏水,防尘盖结碱粘住了,或锌合金锁体锈蚀膨胀。表现都是转不动,甚至钥匙都插不进去。

...

估计是锈死了,一次没用过,前段时间试着玩一下,结果拧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