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遥控玩具并请教

楼主(2024-08-17):
孩子在遥控车上的,  放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不能玩了,充满电以后按遥控器没反应。拆开看了一下不会修这个,因为手上只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不知道如何检查,请大师傅们帮帮忙。4个按键就是前进后退,左转右转。中间两个不知道干啥的。

网友:
楼下高手来解答

网友:
估计是发射和接受的频率偏移了

网友A:
电吹风或者热风枪加热一下板子再试试,现在天气太潮湿了

网友B:
没有资料不好下手

网友:
先测试晶振

网友C:
盲猜一下,丢码了或者晶振频率漂移了?

网友:
晒几天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或者热风枪加热一下板子再试试,现在天气太潮湿了

唉,我先补看一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资料不好下手

孩子的说明书早不知扔到哪去了。等一下找卖家问问,看他有没有。应该有办法复位,或者可以尝试重新连接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猜一下,丢码了或者晶振频率漂移了?

目前只能这样猜测,因为没法测量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修呀!!!

网友:
断电以后再开需要对码吧,要看下说明书

网友:
把万手表能量的地方都量下,遥控一般不会坏,清洗晾干

网友:
中间俩我猜是选择和加速。

网友:
先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换晶振,如还不能,就不好修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13楼说的情况,断电以后再开需要对码。

网友:
是越野车?中间两个键是翻滚的吧

网友:
现在的玩具是越来越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