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多引脚直插IC用什么方法比较可行?

楼主(2024-08-17):
虽然现在市场上基本都用贴片了,但在玩电子的过程中,偶尔会遇到拆卸多引脚直插元件,如直插型IC。
要拆卸多引脚直插IC,以前都用小针筒,吸锡器之类的,都觉得效率不是很高,拆卸也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以前的电路板基本上的单面板,而现在的电路板基本上是双面板,这也加大了拆卸多引脚直插元件的难度。
大家在拆卸多引脚直插元件有什么好的方法方式,请交流一下吧。

网友:
我看人家都是堆锡...

---------------

网友:
电烙铁配合强力吸锡器。

网友:
大功率烙铁,堆锡,可以用铜丝导热

网友:
最佳方案,热风枪➕好点的助焊剂

网友:
这个要看多少引脚的IC,是双列直插,还是四周都有多个引脚的IC,可能不同的IC,有不同的拆法;经典的拆法,都是把焊锡堆满,一起熔化后,把IC拆下来;但是像ICL7106双排的几十个引脚的,IC长度都有5厘米,就需要一个引脚一个引脚去除焊锡了;四周多个引脚的IC,用热风枪加BGA焊油吧。

网友:
助焊剂+堆锡+风枪+一定的经验

网友:
铜丝弯出两个长脚,固定到电烙铁上。同时加热所有引脚,拔出

网友A:
以前修CRT电视时一般是用吸锡器和针头的,双面板的就不好折腾了

网友B:
肯定是热风枪,铜箔面朝上,吹化了自己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CRT电视时一般是用吸锡器和针头的,双面板的就不好折腾了

我也有相同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热风枪,铜箔面朝上,吹化了自己就掉下来了

试了,用热风枪很难搞。

网友C:
也没有啥好办法 也就电动吸锡器能省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没有啥好办法 也就电动吸锡器能省点事

好用的电动吸锡器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用热风枪很难搞。

不能吧,你查查贵屿怎么拆件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你查查贵屿怎么拆件地

贵屿是板子上元件全部拆除,维修是只拆其中一个。

网友:
对于拆插件DIP多引脚的芯片,要看其pcb封装设计的怎么样,如果焊盘孔过小,用吸锡器很难一下就吸干净,还得配合吸锡带把缝隙里的焊锡吸出来。差不多的时候,用烙铁挨个拨动芯片引脚,目的两个判断是否已经和pcb分离,2没有分离的,经过拨动就分开了。如果焊盘过孔够大,吸锡器就能吸干净。 贴片的就好办些,热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贵屿是板子上元件全部拆除,维修是只拆其中一个。

原理都一样,想拆件的焊脚锡化成液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用热风枪很难搞。

不能吧,你具体说说难在哪儿点上